大电驴给小电驴充电

楼主(2024-09-28):
看图,60v电动车电瓶输出直接给充电器供电

网友:
这...没这必要吧?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网友:
厉害,充电器发热厉害吗?

网友A:
其实直接并联也不是不行

网友:
这样的话充电器初级电流很大

网友:
啊这……
容易烧充电器的初级电路啊

网友B:
电压低多少倍电流就大多少倍,发热增加远不止那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多少倍电流就大多少倍,发热增加远不止那么多倍

今天只是插上试一下,发现充电器指示灯能点亮,输入电压是69v,输出端也插到小电动车充电口充了一会电跳绿灯了,小电动车是昨天充满电没使用。请问大神,如果把69v正负极接到充电器大电容两端行不行?能不能减少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接并联也不是不行

大电动车输出电压69v,能并到旁边那个小电动车48v的电瓶上充电吗

网友:
这样充电会烧充电器

网友:
大功率降压模块,直流转直流,效率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