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POW SED-WIFI5000 RT5350F 充电宝3G路由器拆解附固件

楼主(2024-09-28):
前天分享了YB-803 3G充电宝路由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21&fromuid=3386574
今天分享另外一个 充电宝路由(没错,没有3G功能),SED-wifi5000(增加5V转12V模块和DC口)
使用的时候发现信号超级差,一米就开始掉信号,两米直接断WIFI。
今天看看拆开看看啥问题,顺便读一下固件,分享给大家。最好附上固件。
(其实想顺便增加一个网口指示灯,希望有大佬教教)

外观一览

改装的12VDC口。残疾手工,不小心就手滑,划出一条划痕

掀起天灵盖,8个卡扣固定

设备正面,好像是直接由电池直接供电给路由部分

主板背面,三大件一览,

充电宝主控,供电部分没啥好研究的。加12V模块时候查了资料,因为低功耗会自动休眠,导致被坑好久

编程器识别是兆易的25Q32BSIG,不知道是不是。

准备刑具。

可以在线读,免拆了。

编程器识别成功

罪魁祸首,陶瓷天线好像破了。

找个破AP,拆根天线给它。

焊个底座,渣焊工轻喷。(主要那里漏铜了,补一点锡就导出都是。)

装上天线测试

效果不错,比那个破陶瓷强多了。一堵墙-70. 一米距离-48.

贴上天线,打完收工。

附上编程器固件下载,测试刷入YB-803,YB启动十秒左右自动关机。

网友:
这种其实意义不大了

楼主:
还不错啊,现在当个简易工程宝,挺方便。要买同样功能的淘X还要卖100多呢,不敢想。

网友:
感觉就是 充电宝+3G接收板组合体。像是凑出来的。所以质量不行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东西还能用作什么???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5350也是神器,小设备多的很

网友:
大佬能提供下升压板的焊点位置吗?

网友:
4+32配置还行,就是方案太老了,带一两个需求不高的设备也够了

网友:
RT5350 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东东了

网友(2024-11-06):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怎么连接的 吗?我也想弄个工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