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松岛遥控吊扇控制器

楼主(2024-09-28):
风扇不能调速,开着觉得冷,不开觉得闷,就买了一个遥控调速器,没想到发过来确不能用,卖家直接补发一只,直接上图

带夜灯功能,贵2块钱,补发的可以使用

不是超声波焊接,不是螺丝,榫卯结构好评,

灯罩是磨砂的,材质不错

关键芯片打码了防止抄板,

正面就几个按键和电感和led,

拆完收工,遥控器并不通用,原理不明

网友:
做工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A:
居然不是可控硅调速而是用MOS管的。这个设计挺牛的

网友B:
看成松岛枫控制器了

网友:
可以学的,说是433的无线,因为写可可穿墙。。 红外的不穿墙怎么去识别的。

网友:
学习方法。。

如果只是遥控不能用的话,你清码学习一下试试,至少外观上遥控和主机是一对的,可以配。。

网友:
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成松岛枫控制器了

卧槽,我也是

网友:
我是在入线串了一个电容,再加一个开关,这样原来风扇的3档就变成6档了,1档变成微风了,晚上非常舒适。

网友:
那么多螃蟹?mos管调速?就是电源线太渣。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板子还挺规整,东西不错

网友:
好了,楼主修好后又多了一套备用的了。

网友:
吊扇也露个脸

网友:
调速原理是怎样的?斩波调导通角吗?

网友:
遥控器做工不错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调速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可控硅调速而是用MOS管的。这个设计挺牛的

实际是低于30瓦小功率变频器,要是有百分比调速更好。接好楼主微风扇控制器,可以接在220v直流输出逆变器,再配上12v电池组和车充线,可以在跳蚤市场测试电机好坏。

网友:
看做工不错,超越了众多传统调速器,价也不会便宜

网友:
功能挺多,还带夜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