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天线?感觉信号不太好,想延长一下天线

楼主(2024-09-28):
小白一枚。感觉信号不太好,想延长一下天线,拆开看了下不是那种带端子的。
要怎么弄

楼主:
外壳是这样的

网友:
有那种带个尾巴的小辣椒天线,直接焊上去就行,外皮焊接地上

网友:
这种建议就这么用吧
你没整好更容易烧功放

网友:
没啥用,要莫换路由器,要么换地方

网友:
没啥好建议,这是移动WIFI吧,这么用吧,还不好再报废了。找个没有遮挡的位置使用吧。

网友:
基本没什么用,弄不好就挂了。

网友:
天线也是两根线,直接买没有头的,焊上去就是

网友:
5G cpe吗,10来个天线,要改外置可以从把弹片触点拆了,直接焊线,别找错天线,

网友:
抖音有个人改了WiFi天线 ,可以寄改或者参考自己改

网友:
这个是不是还可考虑功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