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半截得伟DW920,如何下手?

楼主(2024-09-28):
闲的蛋疼,在咸鱼上买了个得伟920,到手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哪位大神给个意见?

网友:
去咸鱼买下半截

网友:
套管,管子里装电池和开关

网友:
拆铜卖废品站

网友:
从此开始漫漫专收配件机坑

网友:
半截螺丝刀?
找个PVC管子DIY个后半截呗

网友:
舟山机场大不大

网友:
这玩意机械不错,力气也非常好,可惜有个大缺点,就是重了,以前有两只,原把手里面放两个18650串联,用起来非常好,但太重了,不方便,现在用松下6220.

网友:
买个新机,把外壳拆过来用

网友A:
咸鱼牛人用bosch外壳改的,很牛逼。

网友:
废话不多说赶紧拆了,拆完我再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
倒模,木头做手柄,直接接电源,应该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牛人用bosch外壳改的,很牛逼。

看过咸鱼很漂亮的改装。可有些东西,可遇不可求。

楼主:
没去过,我们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