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IP2326 2S被动均衡锂电池代替9V电池方案

楼主(2024-09-28):
前段时间拜读了本坛坛友闻太师老师关于“DIY IP2326 2S被动均衡锂电池代替9V电池方案”的帖子。楼主利用业余时间整理绘制了一下PCB文件,PCB文件任然采用原贴方案,PCB布局基本没做过多调整,type-c接口采用6pin结构,方便增加充电协议电阻,可自适应A to C或C to C充电方案。单片PCB集合了2×4=8片小板,非拼版结构,打样回来自行切个即可,这样可在嘉立创免费打样,打样5片可以获得40片小板,足够使用很长时间了,具体细节请看相关图片。

网友A:
, 还在用镍氢充电电池的路过。俩串联会不会电压不足?标准3.7V串联也就是7.4V,这个电压我那个廉价货感觉会自动关机,碳性电池8.4V的时候就报警,用蜂鸣器挡让蜂鸣器一直叫唤,差不多一分钟左右就报电压低,跟着声音越来越小

网友B:
这么好的设计,放开源上,方便下载啊。

网友:
很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设计,放开源上,方便下载啊。

一楼发了gerber文件的,自行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还在用镍氢充电电池的路过。俩串联会不会电压不足?标准3.7V串联也就是7.4V,这个电压我 ...

看需要把,我没有太低廉的表。
目前手上使用9V的表都能使用(包括指针万用表)。

网友C:
想不到还真有人仿我的东西,而且还是大网红音乐留声机老师,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到还真有人仿我的东西,而且还是大网红音乐留声机老师,不错不错。

手上的9V仪器仪表比较多,前段看到您的帖子比较实用,索性做一套电路,以供众仪表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上的9V仪器仪表比较多,前段看到您的帖子比较实用,索性做一套电路,以供众仪表使用。 ...

看得出你9V设备比较多,不然也不会买那款5个起卖的外壳

对了,我在玩耐压测试仪的时候分析了一下电蚊拍升压原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297-1-1.html
记得你以前弄过这东西,帮我看看有什么需要纠正/补充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还在用镍氢充电电池的路过。俩串联会不会电压不足?标准3.7V串联也就是7.4V,这个电压我 ...

担心两串锂电电压不足,可以稍改一下电路,做成三串,IP2326支持三串。
再加个超低功耗LDO降压到10V左右,整好是新买9V电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出你9V设备比较多,不然也不会买那款5个起卖的外壳

开贴初我就看过,因耐压测试仪所需电流在5mA以下,用单管自激反激式结构没问题的。注意实验磁芯气隙,若不开气隙,高压极限电流情况下,容易磁饱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贴初我就看过,因耐压测试仪所需电流在5mA以下,用单管自激反激式结构没问题的。注意实验磁芯气隙,若不 ...

我买现成变压器自己画过板,也买过成品升压板,还做过仿真,只能做到500uA。
如果说实物我没调好,也说得过去。可仿真都到不了,就很难理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贴初我就看过,因耐压测试仪所需电流在5mA以下,用单管自激反激式结构没问题的。注意实验磁芯气隙,若不 ...

除了电流之外,我更多是想从理论方面搞通,现在只能说理论基本搞通,还没有全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电流之外,我更多是想从理论方面搞通,现在只能说理论基本搞通,还没有全透。 ...

假设输出电压为1500V,输出功率5W,100%效率,输出电流最大电流不足3mA。一般单三极管效率不过70%。
如压高压大电流可以尝试用彩色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作为升压变压器,18年我做过实验,NE555单稳态振荡输出驱动单管MOS管,12V供电,输出DC1500V 2mA没问题。
如果要突破1500V,5mA建议用推挽结构,类似于ZVS自激式推挽。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设输出电压为1500V,输出功率5W,100%效率,输出电流最大电流不足3mA。一般单三极管效率不过70%。
如压 ...

这是就是我目前使用的耐压测试仪,1500V输出也只有500μA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就是我目前使用的耐压测试仪,1500V输出也只有500μA左右。

对这个方案来说,70%是个非常不错的效率了。我结合自己和别人的数据来看,很多时候效率只有20%多。
不过单管自激振荡有个很大的好处---工作模式为BCM,各种负载dut都能稳定工作。

为了扩大电流范围,我有个想法:
先用一级或两级可调boost,把电压升高到200V最多左右,末级用可调RCC。这样末级变压器匝数比不用太大,可以保证低压时能输出较大电流。为了使用方便,各级可调电位器关联起来(比如双联/三联或类似结构)

对了,你的变压器初级绕组电感量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方案来说,70%是个非常不错的效率了。我结合自己和别人的数据来看,很多时候效率只有20%多。
不过 ...

提高Vcc电压固然可以减少功率级变压器变比,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振荡管耐压提出新的要求,尖峰吸收电路必不可少,效率也不可能太高。采用多级电位器联动是一个思路,但电压步进量不能做到微调步进,稍稍抖动一下电位器,电压就飙升了,有可造成对被测设备的冲击,另外布线防干扰也是另个问题。
国外商用高压设备耐压检测方案有用到LLC电路结构,输出电压和电流可以兼顾,目前未获取到相关商业秘密。
如果没有体积限制,还是建议用推挽结构,多只行输出变压器并联运行方式,电路类似于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Vcc电压固然可以减少功率级变压器变比,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振荡管耐压提出新的要求,尖峰吸收电路 ...

效率方面,前两级应每级该能做到80%-90%,末级会低一些。
开关管耐压会高一些,ac-dc常用的开关管里应该能挑出来合适的。
电压漂应该不至于,因为是两级/三级联动,要调高都调高,要低都低,最终输出电压由末级决定,只要相邻两级电压衔接好就漂不了。
细节还没有完全落实,不过问题应该不大。

推挽式和单管面临问题差不多,高压小电流和低压大电流不好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