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交换机电源维修

楼主(2024-09-28):
交换机不通电,拆开看看,保险管爆了,用铜丝连,可以了,按说爆保险的话应该后端有短路,但这个只是爆了保险。

网友:
运气好,我有次连铜线,结果差一点烧起来了

网友:
不错,用最粗暴的方法修好。

网友:
铜丝粗了点

网友:
这个电源很裸

网友:
铜丝代替保险有隐患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插电源线时打火花,交换机电源模块损坏。外观看不出哪里问题,后来淘了个12V3A的电源。

网友:
应该查一下后端哪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真没遇到过爆保险丝后端没有烧零件的!!!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铜丝一根都粗了,找更细的铜丝连上,还不影响保险功能

网友:
你连的铜丝太粗了还是换合适的保险吧

网友:
我遇到过保险坏了之后只换保险的,很少见。
我的理解是:保险丝时间长了被浪涌烧断的。

网友:
直接用铜丝连,没爆,运气好。

网友:
这技术方案不敢学习。

网友:
还是换一个保险丝吧,这样再烧了问题会扩大的。

网友:
保险烧,有很大概率有短路发生,这种操作是很危险的。

网友:
线粗了,多股软线拆一根连上

网友:
只有保险坏,这个故障不多见。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