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古董平板内有照片,开机显示但不进系统,如何折腾?

楼主(2024-09-28):
古董平板内有照片,开机显示但不进系统,如何折腾?

网友:
老的大概率EMMC,可以拆芯片直读

网友:
重新刷次系统看看, 就是固件不太好找了

网友:
真是个难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到有人捡到手机主板,然后拆芯片恢复照片的

网友:
这个不能刷机,刷机会导致资料丢失。

网友:
安卓平台只有拆芯片

网友:
这个安卓标志让我想起来安卓1代2代刷机的时候

网友:
先双清,不行就刷机

网友:
数据线接电脑,若是能变U盘使用呢·~

网友:
不好搞了,拆开主板按压字库试试

网友:
数据线接电脑试试。

网友:
如果重要照片,找人拆芯片吧

网友:
看样子是个杂牌平板,这个搞起来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