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京东收银牌子的刷机包

楼主(2024-09-28):
京东收银牌子的收银机,想换个系统无法下载别的软件,有没有大神有安卓系统的刷机包,或者方法的指点一下。

网友:
锝请高手帮忙

网友:
请高手帮忙。

网友:
这个怕不好弄。

网友:
这个难度大点吧!

网友A:
我只能说一下思路,实战经验一般,而且各种安卓定制系统的东西不同

1. 看看有没有开adb,接usb上电脑,试试adb devices;
2. 如果开了远程调试,那就adb connect,更爽了,这两条是通过adb安装自己的软件;
3. 看看能不能进recovery 模式,能备份出系统镜像,搞出来改
4. 都不奏效,拆开看看有没有ttl接口,有的话,电脑接ttl,导出系统镜像,然后改完刷回去

搞机思路,b站上有个人很强,他叫  晨钟酱Official ,各种奇葩硬件搞机, 看看他的视频,找找思路。

网友:
帮顶赚家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一下思路,实战经验一般,而且各种安卓定制系统的东西不同

1. 看看有没有开adb,接usb上电脑,试 ...

收银机POS机这种,估计承重墙也难搞,毕竟金融类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特别是最后一条拆机找TTL,大概率一拆机就触发保护了。
话说我手上好像也有一台拉卡拉的触屏POS机,看界面应该也是基于安卓的魔改,跟着前老板搞会销,专门跑民生银行办的,绑的老板的卡,后来老板跑路了,这机器印象中是让我给拿回来了,不过扔哪了这会记不得了

网友:
阿里支付那个 蜻蜓什么的 前面网上有刷机教程  可以搜一下。型号蜻蜓malio t1,

网友(2024-11-05):
技术的事情,帮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