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什么办法把微波炉磁控管发生的微波定向发射出去?

楼主(2024-09-28):
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什么办法进行远距离电磁压制?

网友:
天线锅抛物面聚焦反射发射

网友:
楼主这是要做个雷达吗?

网友:
非专业单位难以实现

网友:
你这已经属于定向能武器了,如果功率达到一定程度

网友:
前苏联的克格勃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要改变频率

网友:
加大功率加高频号角

网友A:
你想干什么呀?!!!

网友B:
锅盖,聚焦定向发射

网友:
示波器的哥哥聚波器

网友:
大规模杀伤性

网友:
这可就太刑了吧

网友C:
直接断电压制的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断电压制的彻底

那矛盾就白热化了。

楼主:
秒级发射,刑吗?

楼主:
秒级发射,能不能导致电子设备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盖,聚焦定向发射

微波炉千瓦级别,秒级启动,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什么呀?!!!

对付无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