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1808充电器烧了

楼主(2024-09-28):
目测电阻r12烧了,两个充电器同一故障,大神是哪里问题,怎样修,多大电阻

网友A:
R11,R12,R13应该都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1,R12,R13应该都烧了吧?

跑不了,还有场效应管、电源芯片应该都报销了。

网友:
除了上面必烧的,尖峰电容,大滤波,反馈光耦也必有一坏,那是起因。

网友:
你不会修,问来问去,要是按别人说的把元件换一遍,也未必能修好,可能比买新的还贵了。而且充电器这种东西搞不好会引起失火、爆炸,到时把你们家给点了就更划不来了。还是不要修了买新的吧,新的也很便宜。

网友:
还有,你的两个同样的充电器都烧了,说明这个产品设计制造不过关,你就算把它的零件都换了,还是难免再烧掉。所以即使买新的,也应该换一个牌子才对。

网友:
去X鱼买个二手的

网友:
这是神马垃圾电器啊,这么容易坏,去找卖家,一赔十,一看就是买了大艺的高仿充电器了;假货太多,把大艺的牌子都给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