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T210E精度没有想象中的好

楼主(2024-09-28):
UT210E听说精度很好,能够当电流校准用,所以特意买了一个,
今天特意试了下,发现没有想象中的好。

测试设备:
安捷伦34401A 六位半万用表,
中兴可调电源(桃园客版)(顺便验证这个电源的电流测量是否准确,发现也不怎么样。)
电子负载SORENSEN,
钳表UT210E
精密电阻10毫欧。

首先用一个比较低的电流,安捷伦34401A的电流档位最大只能3A,超过会烧保险丝。
用万用表电流档串进去,验证所有设备的电流测量功能是否准确。
顺便验证精密电阻10毫欧上的电压,判断10毫欧精密电阻是否准确。
表笔接万用表后面电流档位。
电子负载CC模式设定2A,
万用表直流档位读数1.9843A,
UT210E 2A档位读数1.912A(偏低)
中兴可调电源读数:1.93A(偏低)

然后万用表切换到电压模式,读取10毫欧电阻上的电压
电子负载CC模式设定3A,
万用表直流档位读数2.9764A,
UT210E 20A档位读数2.84A(偏低)
中兴可调电源读数:2.62A(偏低)

使用万用表电流档
电子负载CC模式设定3A,
万用表直流档位读数2.9806A,
UT210E 20A档位读数2.84A(偏低)
中兴可调电源读数:2.62A(偏低)
(此时这2次桃源客中兴可调电源的电压测量读数发生了偏差,电子负载上也能看到
所以这个版本的中兴可调电源电压不太稳定,不适用于比较精密稳压的场合)

验证了10毫欧的电压采样转换成的电流和万用表电流档位的读数是很接近的。只有0.0042A的差别。

电流超过3A后,就不能用电流档位,只能用万用表电压档位监测测精密电阻10毫欧上的电压转换成电流。

测试结果发现,UT210E的直流电流读数偏低,中兴可调电源(桃园客版)电流测量值不准确,低电流偏低,电流高了又偏高。
电子负载CR模式,电流约12A,
万用表直流档位读数11.9646A,
UT210E 20A档位读数11.5A(偏低)
中兴可调电源读数:12.48A(偏高)

这个电子负载有点问题,用CR模式,输出24.11A
万用表直流档位读数24.039A,
UT210E 100A档位读数23.4A(偏低)
中兴可调电源读数:26.31A(偏高)

另外也验证了电子负载的电流测量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小电流试试,
换个位置,清零试试。可能环境磁场影响。

网友A:
中兴这电源不能用于精密维修。对精度要求高,老老实实买个精密电源。这个干粗活还是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兴这电源不能用于精密维修。对精度要求高,老老实实买个精密电源。这个干粗活还是挺方便。 ...

绝大部分场合用30V3A的可调电源可以做到。
但是有些场合需要高电流的,还是只能用中兴可调电源。

买专业的可调电源太贵了

网友:
钳表肯定没那么精密,卡上去动下线数值都有变化

网友B:
钳表明显线的方向穿错了,你这方向是要钳红色正极线才正确。要看钳表钳头上的 + - 标识来钳直流电流的,要低误差必须的按要求来,别以为钳直流电流不分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钳表明显线的方向穿错了,你这方向是要钳红色正极线才正确。要看钳表钳头上的 + - 标识来钳直流电流的,要 ...

对可以用钳头测试直流电流的钳表,从未用过,必须卡直流电源的正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可以用钳头测试直流电流的钳表,从未用过,必须卡直流电源的正极吗? ...

要看电流的流向的,你自己看看钳头上是不是有标识+ 一边标识-  ,直流电要从+级流入负极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流的流向的,你自己看看钳头上是不是有标识+ 一边标识-  ,直流电要从+级流入负极流出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流的流向的,你自己看看钳头上是不是有标识+ 一边标识-  ,直流电要从+级流入负极流出 ...

刚才特意试了一下,正向反向测试电流,只有非常微小的差别
大概是100mA左右。

网友:
要求高了吧。,要对得起成本

网友(2024-11-06):
用34401来PK精度就有点过分了,放过那个钳表吧

网友(2025-07-08):
怎么可能当校准仪用,但凡思考一下,就知道感应测量的玩意儿,永远没有直接测量准确,随便一个9.9包邮的dt830串进去测电流,也比mA级钳表测的准的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