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小米小爱音响miniusb接触不良

楼主(2024-09-28):
小米小爱音响lx05A,用了好多年了,miniusb接触不良了,想着换成c口的,打开看了一下,原来是哪个铁皮后面鼓开了,卡不住了,用钳子复位后怼上一坨锡,复位,修复完成,比预计的省事。另外请教大佬:这个玩意有四根线,照理说应该是2根啊,一正一负的,4根还真不知道怎么换成c口的呢。

楼主:
不对,是五根线的,更糊涂了

网友:
只接“+”和“-”,另外三根线空着。

网友:
板子上面的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是五根线的,更糊涂了

应该还有一个接地线

网友:
找个一样的microusb头子换了

网友:
不能测试一下通断吗?是我的话,死活也给换成C口。

网友:
你管这叫miniUSB接口?我觉得是MicroUSB接口,5根线+5,D-,D+,GND和ID。只通电接+5和GND就行。

网友:
应该OTG及连电脑

网友:
miniusb时间一长就接触不良

网友:
进来看看  简简单单  满血复活

网友:
换c口最方便了

网友:
这个不好修焊

网友A:
同款,没打算改C口,感觉没必要,天天插电才能用,啥头不一样

网友:
看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没打算改C口,感觉没必要,天天插电才能用,啥头不一样

这玩意时间长了就接触不良,供电电流跟不上就死机,我在垃圾桶边上捡的一个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时间长了就接触不良,供电电流跟不上就死机,我在垃圾桶边上捡的一个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

找个接头用万用表打一下,看看线序不就得了

网友:
拆都拆了,不顺带换一个C口啊

网友C:
小东西,焊接需要眼力定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东西,焊接需要眼力定力。

还好有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