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早期与蝙蝠晚期两款风扇拆解对比

楼主(2024-09-28):
渠道还是之前渠道,20块钱拿下两台剪线台扇,品牌风扇,我有自信都是好的,要么就是容易修复的小问题,看日期都有些老,先拆解加油清理下,
上图

外观对比,尺寸一样,成色都不错。蝙蝠那台前面罩缺logo可惜了。

单独特写,还不算太老,logo变化不大,我还有台MD品牌的美的风扇

蝙蝠款式明显比美的新多了

美的铭牌,2003?20年前的?感觉像是

蝙蝠铭牌 能看到2013,比美的晚10年
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改名字了。

扇叶对比,一样大,款式不一样

机头对比

蝙蝠电机特写

美的电机特写 美的维修过更换过电容

蝙蝠要厚实些

一样,塑料底座,一堆螺丝

蝙蝠内部维修过

美的没有,结构都很简单

底座拆了正好接线,前头拆电机已经都加过润滑油了,两个接线都有问题,美的一当嗡嗡响转的慢,二三档正常。蝙蝠,转速倒是正常可是没风,没风好解决,配件多,换了个扇叶正常了,还更搭

美的那个一档转的慢嗡嗡响又是怎么回事呢?轴都加过润滑油了,不紧了嘛。

网友A:
感觉还可以才再次购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可以才再次购买的吧

成色都还可以,易打理,加上都是品牌的,早期铜线电机,修好送人也不错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B:
轴承要换滚珠轴承,轴套估计已经被磨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色都还可以,易打理,加上都是品牌的,早期铜线电机,修好送人也不错 ...

铜线、铝线,对接收的那个人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美的一当嗡嗡响转的慢不是电容问题就是电机线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要换滚珠轴承,轴套估计已经被磨大了

成色都还不错,使用痕迹不明显,应该用的不多

网友:
本地有15元自提的立式风扇,我都打算放弃了。坛友都让折腾直流扇。

网友:
这两台电风扇外观怎么看都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一台用料更好一点

网友:
质量还可以

网友:
叫蝙蝠侠不是名字更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的一当嗡嗡响转的慢不是电容问题就是电机线圈问题

也有可能是电容失容导致。启动电容越小整体速度会越慢。

网友:
查一下电容的现在实际容值。
足够的话。就查轴承。

网友:
早期都是铜的吧

网友:
这个后期的电机不拆,很难加润滑油的,要浸透

网友:
铜线电机不错

网友:
早期的蝙蝠电风扇质量很好,几十年了都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