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魅族E3/E5 MP3时钟记忆电池供电改造及精度提升探索

楼主(2024-09-28):
根据坛友@xkai2013 回帖提供的信息:
魅族干电池mp3一共有三款带时钟和唤醒功能:E5 E3 E3C,且魅族这些老机器整机功能、操作方式和ui基本雷同,只有个别ui和功能有区别,但E5在记忆电池失效的情况下可以靠外置电池维持时钟(关机后不要取出电池即可,更换电池时可以事先连接电脑或者充电器。E5是我最喜欢的一款,7月底收了一台,现在9月了时钟一直正常运行的,反正E5只要保证有电,时钟就不会停),但E3和E3C不行,看过拆机图三款机的时钟芯片相同,电路也相近,希望楼主再接再厉给一个解决方案,这样就完美了!!

经过查阅E5的拆解图发现,E5及E3的时钟芯片均为SD2098,深圳市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由于产品太老,官网已经无相关技术文档,但根据其改进型号SD2098A的资料,推断时钟唤醒等功能均通过该芯片实现,工作电压标称1.8V至5.5V,推测在干电池1.5V电压下有维持晶振震荡的可能性,技术资料如下:

1、分析电路,时钟芯片的电源来自逻辑电源3.3V,时钟电路的记忆电池挂在电源引脚上,靠一个限流电阻控制充电电流,系统关机后,逻辑电DCDC停止工作,时钟由记忆电池继续供电,带来的问题是,系统关机后,哪怕电池没有拆卸,也必须用记忆电池供电,记忆电池为锂锰硅电池,型号为MS0614,容量只有3.4mAh,几次过放后就会导致记忆电池寿命降低直至失效,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几乎所有E3电池都失效了

2、拆除失效的记忆电池,VCC加电,测试晶振震荡,实测电压大于1.15V时,仍然可以维持震荡。于是探索,能否在干电池正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接到时钟芯片的电源回路中,这样当DCDC停止供电后,时钟芯片可以通过两个渠道供电,干电池或记忆电池,由二者中电压高的供电,且记忆电池在关机情况下,可以通过外部干电池充电(只能冲到1.3V左右),拆除记忆电池后,外置电池供电测试一天,时钟正常运行,证明思路可行。

3、将记忆电池更换为MS0614,容量为5.5mAh,这样理想情况下可维持约1年半(深圳市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官方计算工具及数据),如果干电池不拆,理论上可以一直维持时钟。

4、关于时钟精度,测试更换更好的晶振,调整负载电容,使用频率计调整频率至32.7680kHz,理论上可以使将时钟精度校准到比较准确,实际负载电容10pF左右,上述改造完成了几台机器,结果待验证中(拆电池后关机运行一周左右),这三台机器屏幕均使用套件改装,详情看本人的另外两篇帖子,欢迎探讨。

魅族E3屏幕更换,E3可以重获新生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490-1-1.html

魅族E3 MP3 OLED替换屏幕更换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860-1-1.html

网友:
楼主高手,真的想不通E3和E3C为什么要把关机后靠外部电池给时钟供电的电路省掉,又没有多少成本
E3在以前还出现过13月1日的bug,爆料后过了两个月固件更新才修复

网友:
示波器都有了,这家不好喷,赞一下。

网友:
纠正一下楼主的笔误,更换电池的型号应该是MS0621

网友:
降压使用影响精度吗?

网友:
没有想到这个机器还可以发挥余热

网友:
我的E3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喜欢玩这个

网友:
这种东西基本都被手机替代了吧?

网友:
魅族E5想买那时是刚上市太贵,后来直接几乎绝迹,应该生产的最少

网友:
后来找不到魅族E5,买了512的E3,屏后来通病拆了想换,找不到合适的屏就没然后了

网友:
恭祝授精,欢迎常来数码之家。

网友:
改得确实好!赞一个!

网友:
魅族的MP3音质都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好!佩服~~~

网友:
真的想不通E3和E3C为什么要把关机后靠外部电池给时钟供电的电路省掉

网友:
满满的回忆,上大学时有过一个魅族mp3

网友:
摆桌上,拿来当万年历,还是够用的。

网友:
用外部电池改装很必要。魅族和昂达的MP3长得像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使用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