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山山狗外接开关 不起作用,怪!

楼主(2024-09-28):
如图,打算把这个山山狗的开关接出来,因为记录时按下开关可以记录书签。可外接开关后不起作用,怪。线路连接都没有问题,就是把原来的按钮短接也无法打开记录仪。必须按机器上的开关按钮才能开机和关机。

这是怎么回事?望有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引线接错了

网友:
看图应该是没接错,还是用表量量吧

Text.

网友:
如果接线位置没有问题,线也没问题,那就是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
开关不止是通断,管好几路

楼主:
用表量过了,确实如3楼道图的接法,而且接线全部量过,现在就是用线连接2、4 或者1、3,也不能开机,但按这个按钮能开机,并且功能正常。怪了。
难道接通的并不是电流,只是脉冲?

网友:
开关应该是多路的多层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表量过了,确实如3楼道图的接法,而且接线全部量过,现在就是用线连接2、4 或者1、3,也不能开机,但按这 ...

这种不会设计什么脉冲,就是拉低电平开机,按你现在的图 你量两个引脚应该有电压,按下后左侧引脚拉低开机,用镊子直接短接应该可以开机吧,如果还不行, 就确定下,这个按键是不是双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