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锂电降压给石英钟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4-09-28):
论坛里的方案都是芯片或者分立元件搭个降压电路,为什么不直接串个发光二极管来降压?微安级的电流,发光二极管上也消耗不了多少吧

网友:
肯定是试过后才不用二极管降压的 有弊端 锂电池3-4.2V串几个合适 你想想吧  石英钟有快慢两种机芯的

网友:
可能还是放电区间的问题吧,例如4.2v电池,串个2.8v压降led,钟分电压1.4v,可能锂电掉到3.8v钟就走不动了,或者走的慢了,当然led压降还可以选低点的,没测试过

网友:
镍氢电池+太阳能板怎样?

网友:
锂电池放电曲线问题吧,而且串联二极管包括发光二极管降压其实和串联电阻降压有类似问题,负载电流大降压效果越大,只是二极管不是线性,很容易烧坏机芯的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为什么那么多ldo芯片呀

网友A:
谁说没有?我家5个石英钟都是手机旧电池串联led来供电,有白色、蓝色、红色等,都很好用

网友:
石英钟耗不了多少电,有点不值得费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没有?我家5个石英钟都是手机旧电池串联led来供电,有白色、蓝色、红色等,都很好用 ...

串led后,钟的精度变了吗?

网友B:
试试直接上锂电,也许能工作,就不用串LE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led后,钟的精度变了吗?

精度照旧啊,优点就是省下买电池的钱,也杜绝了电池漏水锈坏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直接上锂电,也许能工作,就不用串LED了。

有个近几年买的石英钟能直接上锂电,但1天快1分钟多,用磷酸铁锂倒是精度和1.5V电池差不多,可磷酸铁锂容量太低。
老的石英钟不能直接用锂电,指针根本不动

网友:
俺的扫秒石英钟一节干电池至少能用一年半以上,感觉没必要搞什么锂电降压,与其折腾这些东西还不如换一个省电型机芯。无线鼠标也是如此,每每看到有人大动干戈改鼠标为锂电供电,甚至还破坏了原有外壳,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省电的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