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猫精灵改SN,卡登录界面卡二维码

楼主(2024-09-28):
天猫精灵CC10原EMMC字库挂了,然后读取不到里面的固件
换新字库,编程器刷进去从同型号的CC10提取的固件,在改成故障机的SN号码.
在profino.bin  分区文件里,  用WINHEX打开那个文件里面改了故障机,铭牌上的SN号码之后,再更新profino.bin分区文件,刷进去,能开机,但是还是卡二维码,  二维码不显示。
然后进系统设置里面,UUIDID为乱码,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是空白,  然后就一直卡在二维码扫码的界面。登录不进去。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sn号码要如何更改,登录二维码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WINHEX里改16 进制的,不是在utf-8里直接改。为什么要改成故障机标签上的sn,直接用同型号的固件不行?绑定了?

网友B:
是不是带加密位了

网友C:
不想买阿里家的硬件了,魔盒也不能刷机,有个钉钉打卡的也是加锁了的

网友D:
原来的EMMC是坏了还是只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EMMC是坏了还是只读了

坏了!读不出来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买阿里家的硬件了,魔盒也不能刷机,有个钉钉打卡的也是加锁了的

智能屏可以刷机,ROOT,当贝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带加密位了

不清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HEX里改16 进制的,不是在utf-8里直接改。为什么要改成故障机标签上的sn,直接用同型号的固件不行?绑定 ...

utf8里改了后直接同步更新到16进制了!你可以试试看,或者你教我怎么改。同型号的sn号码一样,不能绑定天猫精灵账户呀!一机一码,远程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HEX里改16 进制的,不是在utf-8里直接改。为什么要改成故障机标签上的sn,直接用同型号的固件不行?绑定 ...

utf8里改了后直接同步更新到16进制了!你可以试试看,或者你教我怎么改。同型号的sn号码一样,不能绑定天猫精灵账户呀!物联网的机器都是一机一码,远程控制的。一样的SN码,那就乱套了

网友E:
是不是蓝牙和WiFi的mac地址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蓝牙和WiFi的mac地址也要改

那个不用改,自动更新的

网友F:
是不是有多个存在,而你只改了其中一个,另外改的时候不要用删除键或者鼠标右键删除,

一个一个数字/字母改,先用右键拉成蓝色再输入数字,好像是因为win编码和Linux编码不一样问题,所以回格键修改会出问题

网友:
按你们说的,阿里在哪里有校验码了吧,完全一样sn的估计还要校验cpu的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多个存在,而你只改了其中一个,另外改的时候不要用删除键或者鼠标右键删除,

一个一个数字/字母 ...

改了,还是卡二维码。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问下 这货是啥芯片的  MTK 的话有软件联机改 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改
RK的也有的

网友:
天猫精灵固件
https://www.alipan.com/s/XBJwKqQLLPx
点击链接保存,或者复制本段内容,打开「阿里云盘」APP ,无需下载极速在线查看,视频原画倍速播放。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