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不到40块钱的奥克威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4-09-28):
前几天逛论坛看到一位坛友30元买的无刷锂电钻,手痒,到PDD逛了逛,电钻和电池到手价31.45+10.31-3=38.7元,也就一顿饭钱。今天再去看发现已经涨价了,不知道PDD是啥算法。

今天下午用它拧了差不多30个自攻螺丝、钻了两个孔,挺有劲,就是噪音太大,比有刷的还大,不知道是风扇还是变速箱发出来。

外观和坛友的几乎一样,只是贴牌不一样,电池一毛一样。
坛友贴:30元到手的无刷锂电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2370&fromuid=3307898

简单拆开看看,确实是无刷的。

定子线圈,我也刮开绝缘漆看了看,应该是铜线,只是做工嘛非常一般,铜线松松垮垮的。

转子这边有3个孔,还用记号笔做了个标记,难道是动平衡?噪音是不是它发出的?

变速齿轮箱,不拆了,怕拆了装不上。

控制器,有个日期20240702。

调速开关。

电池插脚,大艺款的。

电量显示面板,只有3个LED。

杂七杂八的配件。

竟然有个合格证,不是三无产品。

把电池也拆了。

标称1200mAH的电芯,不知道真实容量多少,拧螺丝之前是20.8xV,拧完是19.98V,掉了1V。

保护板,估计是最便宜的了,能省的都省了,放电MOS只有俩,充电MOS是AO3407,倒是够用。主控芯片是ONS501Z,查不到资料,看起来和CM1051差不多,但是过充控制是16脚,不是15脚,用可调电源充电测试了下确实可以控制充电。

发帖留念,看看能用多久,谢谢观看

/* EOF */

网友A:
声音有多大,非常扰民吗?

网友B:
这种价格,电机估计是铜包铝的线。不过30元也很便宜了,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感觉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网友:
看着机器质量还不错

网友:
中国制造,给力,建议收厂家制造垃圾税

网友C:
这个电机线圈使用20V5节电池,是不是很暴力...难怪我买回来试转了一阵散热风好烫.

楼主:
测试了下空载功率,21V/3.22A,大概67W,全功率启动电流6A以上,可调电源会过流保护,慢慢加速可以到全速。

电压指示也能用,18.5V以上3格,13V还能启动,12V就不启动了,三个LED同时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有多大,非常扰民吗?

反正是很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价格,电机估计是铜包铝的线。不过30元也很便宜了,还是很划算的。

谁知道啊,还返了3块钱红包,实际不到30块钱,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线圈使用20V5节电池,是不是很暴力...难怪我买回来试转了一阵散热风好烫. ...

转了多长时间?我这个连续打了10颗自攻螺丝没感觉到热(3厘米的钉子拧到松木床板中)。

网友:
真是太卷了,连成本估计都不够~

网友:
这个价格是够便宜了。可以买来偶尔用用

网友:
还是值这个价钱的

网友:
做工还真不错
俺也去搞一个

网友:
电池这种还不如裸机算了

网友:
生产成本估计都不止这个价钱,厂家实在是太卷了,赔钱赚销量。按道理带轴承的无刷电机应该不会很吵的,可能是带着齿轮高速运转时候的噪音吧

网友:
这个价格,噪音高点无妨,性价比极高了

网友:
不错了,先进多了。

网友:
这价格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