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3青春版平板,换电池后开机不显示了

楼主(2024-09-28):
自己拆下来,换电池本来可以开机,换电池后开机不显示了,555

网友A:
什么专业工具呀,拍的这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专业工具呀,拍的这么清楚。

显微镜开的4.5倍 型号舜宇szm7054

网友:
先不插电池外接电源看能开机不,这个电池座整个换掉得了

网友:
先外接电源 能开的话 再接电池看看 分析是手机问题 还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