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怎么屏蔽坏块开卡呢

楼主(2024-09-28):
前几天手里有一块杂牌硬盘突然无法读盘了,三片32GB的l06b 用量产工具pretest选的0 开出来就60GB,请教一下这个图是说 坏块都在ch1的吗? 怎么屏蔽这些开卡还是说选pretest 0就可以了
这里这个ch和ce不需要改吗

一开始开出来速度感觉也有点问题,顺序读写就40MB/s 我记得这盘顺序读写应该有100MB以上的

是不是哪里设置没设置好
请教一下大佬们

网友A:
跑rdt,再根据结果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rdt,再根据结果开卡!

那这个ch ce不需要动他是吗

网友:
跑RDT,然后参考RDT结果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