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罗技Anywhere3穿个衣服

楼主(2024-09-28):
继上次改完中键微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7001-1-1.html之后,又给它穿了个衣服,解决它太窄手心太空的问题,别问我为什么不换趁手造型的,因为我已经另有主力鼠,这个是办公鼠,为了极速滚轮才用它的,日后也可能用Flow跨设备传输。

不多说上图。
图1-2,加宽,略微加高,加宽之后侧键当然要另做。

图3,既然加长了,后面的空间用来做接收器收纳

图4,侧键细节

图5,固定方式,内表面凹入,贴完双面软胶之后和鼠标表面无缝贴合

图6,重量17.2g,鼠标本身95g,加一起112g,按我的习惯没有不适,主力是90g的罗技G3,这个办公鼠就不计较了。

完结。

顺便说下,坛子里有人改鼠标把脚垫从大面积换成小的,企图以此降低摩擦力,这种理解纯属想当然。鼠标脚垫需要起的是类似气垫船一样的大接触面漂浮效果,它是漂浮在鼠标垫上面的,如果你把接触面积改小了,压强就大了,“吃水”就深了,更往鼠标垫里面陷入。

这种情况还要达成摩擦力减小,就需要你的脚垫摩擦系数非常低,低到跑赢你增加的压强,显然就不如增大面积减小压强来得实在,要么采用硬质鼠标垫减少鼠标陷入程度,显然这也是近年来鼠标厂家大范围采用大面积脚垫的原因,并且这也已经在早在十几年前就有相当的玩家认可。

网友A:
也给我的鼠标贴了防滑,但总是那些弯曲的地方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给我的鼠标贴了防滑,但总是那些弯曲的地方弄不好

有那种根据型号冲剪出造型的,如果是冷门型号没有现成的,买那种自行裁剪的,一般会配个不干胶纸,那个就是让你比划形状的,先剪个差不多的不干胶贴上去,裁剪到形状合适,然后贴到防滑贴上面去,再根据形状剪出来

网友:
主力游戏鼠标是上满配重块的G502,滚轮可以切换到无极极速模式,很爽,备用办公鼠标是G304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