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新人求助:TR200挂了,开卡失败,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4-09-29):
20年买的TR200挂了,在论坛查了一些资料,用flash ID查到主控是PS3111,颗粒是东芝。但是容量识别为0M,固件是SBRM02.0(硬盘上标注的是SBFA12.7),下载了几个固件都刷不上,求大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v0.844a
Drive: 1(ATA)
OS: 10.0 build 19043
Model: PS3111
Fw   : SBRM02.0
Size : 0 MB
ATA: ReadSysinfo13 failed! Error: 0x51
ATA: ReadInfoBlock28 failed! Error: 0x51
Bank00: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4: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5: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9: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12: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13: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Controller    : PS3111 in Rom Mode

问题1:容量为0M还能开卡吗?
问题2:没有转接卡,用的是以前那种刷“build-s10-flasher”固件的方法来刷的,固件选择“SAFM16.0_03072018.bin”没错吧?
问题3:生成的刷固件程序提示找不到device是什么原因?(一直卡在这一步)

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新人么,谢谢!!

楼主:
好心的大佬们路过指点一下吧,祝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A:
没转接卡,硬盘盒也可以呀,有现成的工具,PS3111开卡成功率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转接卡,硬盘盒也可以呀,有现成的工具,PS3111开卡成功率非常高。

都没有,所以就用了以前那种老办法,但是生成的刷固件程序死活识别不了,太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转接卡,硬盘盒也可以呀,有现成的工具,PS3111开卡成功率非常高。

都没有,所以用的最老的法子,现在最大的疑问是flash ID识别到0M,不像其他帖子里都能识别容量,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无法开卡。

网友B:
不要升级固件了
3111可以直接开卡

网友C:
ps3111几乎支持所有的转接卡开卡,最好用开卡,升级固件并不能pretest 闪存,用着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还好 我同事给我的tr200 240 在他手用了4年,在我这用了2年多,我又转给他的同学
最后写入了17t 寿命还有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升级固件了
3111可以直接开卡

谢谢大佬,已经买了转接卡了,正在搞开卡。祝大佬国庆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3111几乎支持所有的转接卡开卡,最好用开卡,升级固件并不能pretest 闪存,用着可能有问题 ...

好的,谢谢大佬,已经买了转接卡了,正在搞开卡。我去搜一下啥叫pretest闪存。祝大佬国庆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已经买了转接卡了,正在搞开卡。我去搜一下啥叫pretest闪存。祝大佬国庆快乐! ...

简单来说就是工具会扫描颗粒上的坏块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屏蔽那些坏块开卡吧

网友:
你升级固件不行就开卡

网友:
PS3111可以直接开卡,升级什么固件?

网友:
这个主控好像容易坏

网友:
开卡简单很多

网友:
东芝有用PS3111?

网友:
用工具重新开卡吧

网友:
用刷了JMS578_20171031-NoUAS.bin这个固件的硬盘盒成功开卡,下面这个参数只是我这成功了,不一定事多好的参数:

网友(2024-11-17):
楼主成功了吗 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很多啊,PS3109,3110方案的产品都有,我还有一颗KIOXIA标的PS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