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方太消毒柜换门控开关

楼主(2024-09-29):
消毒柜偶尔无法正常启动消毒,有时多试关几次门又能正常工作,大概率是门口坏了。

拉出消毒柜,打开后铁皮,有两个门控开关。万用表蜂鸣挡测试后,上面门控偶有不连通。先短接用了。

新的到了后,换上一切正常。

旧的:

新门控开关长些,是17mm。原门控是14mm。

不影响开关使用。
开关内部图

吐槽下这消毒柜里面的这些钢板,锋利的很,手背一碰就破皮了。装配工人的手,在资本的眼里就是易耗品了吧。

网友A:
新门控开关长些,是17mm。原门控是14mm,差距几毫米门能关严实么。

网友:
开关的结构很特别

网友:
换新的门控开关继续用

网友:
用多久出现了此类故障,当中药房抽屉在用呀

网友:
有的抽油烟机滤网开孔里面也是锋利无比,要清洗油污还得戴上防割手的手套。

网友:
这个开关结构第一次见

网友:
应该在网上找个同尺寸的,长那么多,应该关不严

网友:
材质差,易变形,导致开关失效

网友:
我家那个 “大家乐”,10几年前一买回来,下格高温区的开关就偶尔失灵,然后就滴滴的响,自己粘一小段塑料棒上去,凑合着用

网友:
看到一台饮水机上的消毒开关也是这样,难道那种标准件-微动开关不如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门控开关长些,是17mm。原门控是14mm,差距几毫米门能关严实么。

开关行程按下2mm就已经闭合,后面行程按下多少对闭合不影响

网友:
装配工人都要带白手套才能上岗的!

网友:
万恶的资本家根本不关心牛马的死活

网友:
以前也拆过,能拆开难复原

网友:
门控开关控制什么的?是加热消毒,还是臭氧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