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台增加插座。

楼主(2024-09-29):
孩子房间写字台没有插座,就写字台下面一个5孔的面板。平时就接个插线板,拖来拖去,非常不讲究,最近想升级一下。
看了两款

优点:高端大气,电动升降,功能丰富,可隐藏占用桌面少。
缺点:700左右太贵,越复杂越容易坏。

优点:功能简单不易坏,价格便宜40。简洁大方。
缺点:功能单一,占面积宽一些。
选用,因为便宜。

划线开孔

一起干

完成,很棒。

网友:
厉害了。我闺女桌子上东西太多,手机充电器,电脑,显示器,吹风机,等等,用的4位插线板。

网友A:
开孔完美,看起来就跟原厂一样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B:
我们这边图书馆用的就就是这种智能升降插座,没想到这么贵啊

网友:
太复杂了,容易坏

网友:
手艺不错哦,不过这个插座,空白的地方有点大哦,白白占用了空间

网友:
电动升降桌腿才300,一个插座卖700,智商税也太多了

网友C:
如果插口向上的恐怕不好清理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孔完美,看起来就跟原厂一样

按尺寸开就行,有装饰盖,有点误差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图书馆用的就就是这种智能升降插座,没想到这么贵啊

公牛电动升降,带无线充的确实很贵,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插口向上的恐怕不好清理灰尘。

这个确实是,没事用吸尘器吸吸。

网友:
我用的还是拖线板,从电脑桌的键盘鼠标拉线孔穿到下面墙面的5位插孔,然后买个公牛的插线板,桌面用插线板固定板一贴,方便也不难看的,最关键的是容易维护,坏了直接换,不用大费周章

网友:
用小米细条插座背面用魔术胶条贴在桌脚上就行 没这么复杂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都是弄个插排或粘或系到桌子腿上

网友:
做的真好,就是日常清洁有点碍事。

网友:
如果能像地插那样斜着就好了,不用可以翻转4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尺寸开就行,有装饰盖,有点误差都没问题。

双面胶无损粘上不更好吗,简单易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