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直没舍得用,拆个“几百块钱”买的斐讯排插

楼主(2024-09-29):
几年前几百块钱买的斐讯插座,一直没舍得用,今天用了,拆开看看,感觉斐讯的电子产品做的还行吧,可惜了。。

网友A:
这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网友B:
几百米安全下车没

网友C:
铜条的点点是干嘛的,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不是贵,当时是p2p投资返现0元购,然后钱没返回来,斐讯公司被查了,直接钱就打水漂了,这样出来的几百。斐讯养肥了被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米安全下车没

没有呗,我是零零散散几千都被套住了

网友:
就说嘛,原来是有故事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条的点点是干嘛的,散热吗

百度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一、什么是铜排小点?
铜排小点,指的是在铜排表面上特别处理处的一些点状凸起。这些小点可以是贴片状的凸起,也可以是针状的凸起,它们和铜排表面是通过一定的加工工艺联接在一起的。
二、铜排小点的作用
铜排小点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增加散热效果:铜排小点通过增加铜排表面积,提高铜排和空气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强铜排散热效果。
2.提高产品的稳定性:铜排小点可以起到稳定连接和抗震防摔的作用,防止积尘、湿气、震动等因素对铜排的损伤。
3.提高产品的规格和质量要求:铜排小点可以成为铜排制造商的产品的一个标准,是产品具有参考价值的一个因素。
三、铜排小点的影响
虽然铜排小点可以增加铜排的散热效果和稳定性,但是它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1.增加生产成本:铜排小点需要通过复杂的加工工艺制作,这会增加制造成本,因此铜排小点的产品也相对较贵。
2.影响外观美观:铜排小点会改变铜排表面的光滑度和整齐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品的外观美观。
3.局限性:铜排小点只适用于一些特定的产品,对于一些特殊的需求和应用场景并不适用。
总之,铜排小点作为一种散热和稳定性的提高手段,在一些产品中得到广泛应用,但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产品特点进行选择。

网友:
当年20几块钱买了好几个,一直用着不错,放床头那里充手机用,自带的USB可以充蓝牙耳机

网友:
有钱人家的可惜,或者是可惜是有钱人家。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的 比小米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一、什么是铜排小点?
铜排小点,指的是在铜排表面上特别处理处的一些 ...

应该是,增加抗震,散热,制作工艺更复杂

网友:
垃圾斐讯,公司有两个斐讯路由器,不知道是哪位同事交的智慧税,信号差,质量更差,用着用着不知道怎么的就坏了,都进不了路由设置介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条的点点是干嘛的,散热吗

生产中,模具可以用较小的力度夹住工件。

对于需要快速连续动作的设备有助于提升效率。

网友:
当年的坑,好多人跳进去了

网友:
是不是又是当初那个0元购?看起来里面用料很实在

网友:
塑料放的时间长了也会老化要是用得上就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贵,当时是p2p投资返现0元购,然后钱没返回来,斐讯公司被查了,直接钱就打水漂了,这样出来的几百。 ...

哎,想起来我的小黄车199元的押金了

网友:
只要不贪,就可以安全下车,但有些大佬投资几十万进去,也安全下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