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暴力拆解共享充电宝

楼主(2024-09-29):
废品回收站淘来的共享充电宝,一台投放设备50块买回来,得了九块充电宝,打算拆解要电芯。

电芯质量还是可以的,2020年的,经放电检测,现在容量也没衰减多少。

楼主:
拆了9块电芯,两块没有先撬开点焊的镍片,把正极的镍片拉脱了,电络铁死活焊不上了

网友A:
楼主这回有的电芯玩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回有的电芯玩儿了。

网友:
这种加入VIP免费充电的就是个坑,它自动续费的。。。。。。
活该倒闭

网友:
感觉是不是很值

网友:
GPC的电池还可以的

网友:
云冲吧的吧?
这个玩意飞根线就能破解了,但是无损拆壳有点难度。
电池引脚片焊不上是因为两面都有胶,我记得我之前是拿刀刮了一下,才飞线焊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9块电芯,两块没有先撬开点焊的镍片,把正极的镍片拉脱了,电络铁死活焊不上了 ...

用白色透明液体的那种强力焊接剂可以

网友B:
这种充电宝应该都是五福一安的吧,充电能慢到让人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宝应该都是五福一安的吧,充电能慢到让人怀疑人生。

自己换了充电板,做的充电宝可以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