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8款老宝来自动挡档杆防尘条自制+更换

楼主(2024-09-29):
08款老宝来自动挡档杆防尘条自制+更换 最近这个防尘条老化断裂并掉了一半,拿工具拆开一看没什么影响安全驾驶和高科技的,谨就一条薄橡胶而已,在说车老了不值得花钱,本着自己动手的原则找了一小块电动车上的橡塑挡泥板(厚度正好,硬度也合适)网上查不到这个防尘条的具体尺寸,只能依据旧的约莫尺寸(长25cm 宽3.5cm)在12.5cm中间处用剪刀开一个孔然后套在档杆上。。。。。。按照先拆后装的顺序安装好,来回挂档测试一切正常。整个过程大约一小时左右(找挡泥板花了点时间)完美收工。

网友A:
好歹也去某买卖点带胶的真皮贴一下,哪怕仿真皮也好啊。

几块钱的事。

我的档杆是传统的,上面可能是真皮,6年多了毫无破绽。

网友:
楼上说得对哈哈

网友B:
啥都好,就是逼格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去某买卖点带胶的真皮贴一下,哪怕仿真皮也好啊。

几块钱的事。

我车上12年了,革的,没有破,但肯定有裂 了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但简单办事。

网友C:
好歹贴个皮纹贴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贴个皮纹贴纸呀

实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去某买卖点带胶的真皮贴一下,哪怕仿真皮也好啊。

几块钱的事。

真皮软,这个皮要求有一定的硬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都好,就是逼格不够好

实际效果比原来的还好

网友:
08年真是开出本了

网友D:
这个部位不图好看,这个办法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部位不图好看,这个办法挺好的

对说的对

网友:
材料用文件夹+自粘绒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