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们 这个仿JBL 便携音响的问题

楼主(2024-09-29):
伙计的便携音响不开机了 ,按任何键都没反应  让给鼓捣一下,拆开看了一下  杰理的芯片 但是  芯查查找不到 ,估计是这个主控芯片的问题。

  哪位大神给出出主意,能代换不能  。
  就一块板子

拍照水平有限啊。大家见谅!

欢迎指导,欢迎拍砖

网友:
为什么是估计呢?没有万用表吗,最基本的测量都没有试一下吗

网友A:
微动按键氧化失效也会开不了机,先检查一下微动开关。

网友B:
先看看电源通不通电。

网友C:
上来就想干主控?应该由易到难,从供电正不正常到按键是否能导通,最后才考虑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来就想干主控?应该由易到难,从供电正不正常到按键是否能导通,最后才考虑IC ...

能充电,电池有电。  没有这个主控的资料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源通不通电。

有电的 ,供电到主控周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按键氧化失效也会开不了机,先检查一下微动开关。

按键没问题 的。

网友:
先按照板子上有标注的电压,测一下正常不,再短接开机按键试试。

网友:
杰理的方案一眼看上去就感觉很廉价

网友:
品质也越来越差

网友D:
拍照用的手机还是相机,若用手机,需要多定焦一会,图像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照用的手机还是相机,若用手机,需要多定焦一会,图像就清楚了

用的手机  oppo 的r17  手机时间长了。 多谢 指点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AC 6903??后面的A表示双声道  B表示单声道

网友:
这换了怕也用不了,何况还找不到

网友:
只保留喇叭箱体换个小功放,杰里芯片都有程序需要对应的SDK。买到芯片也没啥用。可以换个晶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E:
不开机的话,看看晶振是不是坏了,不是晶震坏这玩意儿没法修,只能报废,这厂家的芯片是支持定制的,所以说型号各有不相同,而且想打什么就打什么,基本不用查了,保证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开机的话,看看晶振是不是坏了,不是晶震坏这玩意儿没法修,只能报废,这厂家的芯片是支持定制的,所以说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