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拆沃卡福万用表:VOLTCRAFT VC130-1

楼主(2024-09-29):
以前没听过这品牌,号称德国的,查了下不像假洋鬼子,可能是普通的德国国内品牌,外壳做工是不错,内部一般般,用的邦定片。
看前几年群里拆机说这个品牌全系是优利德代工的,不知道现在这款是不是优利德代工的,官网上找不到类似款式的。
功能比常见低端万用表多了电容容量测量和NCV检测。

网友A:
掀开屏幕看看是不是真的牛屎芯片?我记得德国和美国的大厂货很多都不屑于用牛屎芯片的,这个我感觉是国内代工贴牌的,而且pcb板的阻焊油和德标板的特殊绿颜色也不符合。

网友:
看着液晶屏显示度挺好的,某品牌的看不清楚

网友:
看起来还行,就是不是自动的,有点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掀开屏幕看看是不是真的牛屎芯片?我记得德国和美国的大厂货很多都不屑于用牛屎芯片的,这个我感觉是国内代 ...

侧面看是牛屎片,屏不拆了,以前拆了没弄好,屏幕效果差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面看是牛屎片,屏不拆了,以前拆了没弄好,屏幕效果差好多

补一张侧面照片看看。

网友:
第一次见这牌子的表,内部做工还是蛮清爽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没看到主芯片

网友:
这外壳跟UT33一模一样,大概率优利德代工

网友:
这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能看到主芯片就好了。

网友:
10A档有保险的好像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主芯片就好了。

不敢拆,侧面能看上去是牛屎芯片,但不好拍

网友:
直接用优利德的卡片表就好了,比这个小巧。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屏下面芯片什么样的,硬封的还是牛屎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拆,侧面能看上去是牛屎芯片,但不好拍

没事,知道是牛屎芯片就行了。

网友:
习惯了自动挡的了

网友:
应该是国内代工的

网友:
就是优利德的。这个品牌是贸易公司在德国注册的跟德国没一点点关系

网友:
说代工是夸它了,就是优的表,假洋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