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8XT主控固态硬盘恢复数据详细步骤及方法,望加精

楼主(2024-09-29):
慧荣SM2258XT主控固态硬盘恢复数据详细步骤及方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大家互相学习,望加精,最后上传全套工具。

1.短接ROM短接点,显示1G,千万不要格式化1G,然后用开卡软件查看颗粒ID是否全。
2.点开EzTools_2258XT_V2.2.6软件,显示ROM code mode device,说明短接状态正常,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3.点MP ISP 加载正确的固件(不卡死就说明固件正确)
4.点 data recovery ,再点backup_dumpimage,加载rom debug 固件来恢复镜像块。
5.加载rom debug 固件(不卡死就说明固件正确),恢复镜像块,120G大概要20小时左右,这段时间千万不要断电,提示dump data finish完成。
6.用SM2258XT镜像助手,把镜像块转换成镜像文件disk.bin。120G大概要3个小时左右,路径选EzTools_2258XT_V2.2.6软件里的IMage文件夹,目标位置选足够空间的硬盘就可以。
7.最后用R-Studio汉化版软件打开disk.bin镜像文件,这样数据就正常恢复了,谢谢。

网友:
高端啊,感谢楼主分享哈
该主控支持多种闪存接口和纠错代码技术,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EzTools-2258XT-S0326A-V2.2.6是与SM2258XT主控配套使用的固件工具版本,专用于数据恢复和固态硬盘维护。工具包中包含的RecoveryMode_3D文件可用于3D NAND闪存的固态硬盘数据恢复,该模式专门针对采用3D NAND闪存技术的SSD进行优化,以应对固态硬盘的数据损坏或误操作导致的数据丢失问题。用户通过该工具可以有效地对固态硬盘进行读取、修复及数据恢复操作,是数据恢复行业和爱好者的学习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知识点详细说明:

1. SM2258XT主控芯片介绍:
   SM2258XT是由慧荣科技推出的第四代NAND闪存控制器,针对固态硬盘市场设计。其主要特点包括支持最新的Toggle DDR 3.0接口、支持NVMe 1.2协议,以及具备LDPC(低密度奇偶校验码)纠错功能,这些都是为了提供更高性能和数据保护。SM2258XT主控支持MLC、TLC以及3D NAND闪存,能够应对不同的存储需求。

2. 固态硬盘数据恢复:
   数据恢复是指从存储介质中恢复丢失的数据。固态硬盘由于其存储机制与传统机械硬盘不同,数据恢复相对更为复杂。固态硬盘中的数据以区块(Block)为单位进行存储和删除,且具有TRIM命令用于优化性能,这些特性都对数据恢复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EzTools工具包的功能与作用:
   EzTools是一套固态硬盘维护工具,它能够帮助用户读取固态硬盘的状态、调整SSD的性能设置、进行固件更新以及执行数据恢复操作。EzTools_2258XT_S0326A_V2.2.6版本是针对SM2258XT主控芯片的特定固件工具,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用于固态硬盘操作的程序和脚本。

4. RecoveryMode_3D模式的介绍:
   RecoveryMode_3D是EzTools中针对3D NAND闪存技术固态硬盘提供的一种特殊数据恢复模式。由于3D NAND闪存具有更复杂的存储结构,因此需要特殊的算法来处理数据恢复过程中的读取和修复工作。RecoveryMode_3D能够有效地读取和重建3D NAND结构中的损坏数据,为数据恢复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5. 数据恢复的实践应用与学习参考:
   对于IT专业人士和数据恢复爱好者来说,掌握SM2258XT主控芯片的数据恢复技术是十分必要的。通过EzTools-2258XT-S0326A-V2.2.6固件工具包中的RecoveryMode_3D模式,可以在实际的数据恢复案例中进行操作实践,提升个人技能。同时,该工具包也可作为学习研究资料,深入理解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原理和方法。

总结以上知识点,我们可以看到SM2258XT主控芯片、EzTools固件工具包以及RecoveryMode_3D模式在固态硬盘数据恢复中的重要性。该资源为数据恢复技术人员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支持,同时也为相关爱好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学习研究材料。掌握这些知识点,对于从事数据恢复工作的专业人士来说,将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网友A(2025-04-30):
楼主,第3和第4,是什么固件?我的是主控SM2258xt +镁光6SB22 NW838,要用哪个固件?

网友(2025-06-06):
哇去,这个高端啊!这会不会动了谁的蛋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3和第4,是什么固件?我的是主控SM2258xt +镁光6SB22 NW838,要用哪个固件? ...

im3d b0k

网友(2025-07-27):
文章不错,不过没有机会验证。
可惜了这么久还没有成为精华贴子。

网友:
超级实用啊,为什么不是精华贴?

楼主:
第三是ISP引导固件要找到适合镁光这个颗粒的原厂开卡工具测试,不卡死就说明引导固件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