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车灯真容,简拆一个“丹诺威D5”汽车12V/55W的LED大灯灯头

楼主(2024-09-29):
此车灯非彼“车灯”,实实在在就是个汽车LED大灯灯芯,朋友汽修店换下来的,拿回来拆了看看。

散热器与灯头是一体的,套了个硅胶垫圈,应该是大灯水密用的。
这一侧的LED灯珠明显烧黑。
能看到里头有个小风扇。

车灯专用防水插头。

印有品牌、车灯型号、电压、功率等信息。用于哪个车我就不知道了,对车了解甚少。

下面开拆:
灯头尾罩没有卡口也没有螺丝,两边用小螺丝刀一撬就可拉出来。
散热小风扇是真的小,也没有任何标识,看着与灯珠并联,应该也就是12V工作电压的。
灯头拆解也容易,2个螺丝拧下就分家了,LED灯板就可以从尾部拉出。灯板是双面铜基板,灯板与外壳涂了导热硅脂,整个外壳就是个散热器,这么小的灯板55W功率,热量可想而知。
两个灯珠背对背安装,都是3570的组合LED灯珠,一个已烧黑一半。

驱动器外壳也好拆,两边各2个卡口,撬一下后盖就下来了。里面驱动电路灌胶了。

胶是啥品种不懂,但很容易扣,没几下就清理干净了。驱动电路就是10多个贴片焊在块铝基板上。
    驱动集成块是一个丝印6FB的SOT23-6封装小芯片,型号应该是LN2566MR,上海南麟电子产品,是一款外围电路简单、内置场效应管,适用于8-60V全电压范围的VFPWM连续工作非隔离模式的自主知识产权恒流LED驱动芯片,主要用于RGB背光LED驱动、电动自行车照明、汽车照明LED驱动器等。没搜到手册资料,有个简单介绍。
之前没留意过汽车LED大灯的结构,看来也就是个功率大点的LED灯。

通电看看:
    随手用个电源调了12V夹插头2根插脚上,烧黑的一边LED微亮,另一边亮度高一点,散热风扇正常,供电电流只有几十年mA。因为没装在灯芯散热器内,想摸摸灯珠烫不烫,一压灯珠,好的那边LED突然爆亮,瞬间眼盲,等适应了看到电流已有1.3A多,电压被拉低到了9V多(可能是恒流调在1.3A)。
赶紧先断电,灯板已很烫。那就装回散热座,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再试试。
    亮是真的亮,可惜刚通电就冒烟了,我还没来得及拍到完整的照片,这照片上的电压是12V,因为刷新率的关系,快门快了没拍下来,电流也没到稳定的值,不过按一灯珠22.5W算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值了。
    赶紧断电已经悲催了。
    好的那个灯珠也基本“光荣”了。没法试了。
    就这样吧,不好玩。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你裸板通电啊。。。几个秒内应该还行

网友B:
谢谢分享,看了才知道:
灯头A面和面是对称的。
原来汽车LED大灯结构并不复杂,成本也不高,那些卖高价的都是暴利。
有条件的话,可以琢磨下自己更换灯珠或驱动配件等修复。

网友C:
LED汽车大灯拆解、测试好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你裸板通电啊。。。几个秒内应该还行

哈哈哈,本来就是废的嘛,观察一下。结果一秒都不用,就算装上散热器也没用,应该是必须在车灯壳内加大散热体并形成风道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了才知道:
灯头A面和面是对称的。
原来汽车LED大灯结构并不复杂,成本也不高,那些卖高价的都 ...

是啊,拆了才知道不复杂。
自己换灯珠可能不太好搞,那个灯板是铜基板,又是双面的,常规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汽车大灯拆解、测试好文

谢谢支持,随手拆废发个帖。

网友D:
扣胶干净顺利

灯珠通电就烧

网友E:
LED的,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本来就是废的嘛,观察一下。结果一秒都不用,就算装上散热器也没用,应该是必须在车灯壳内加大散 ...

那不会,只要热传导好,把那么大坨铜铝加热到80度都很难。不拆下来,估计你T12焊不下灯珠

网友F:
本来降功率还能用那颗好的灯珠,这下没得玩

网友:
这种灯散热必须得非常好才行,要不那热量散不出去,整个灯都烫手,灯珠也抗不了太久。

老兄的可调电源该升级一下了,数码管的这种表头用相机拍就是各种缺笔画,严重影响帖子的市容啊

网友G:
一直对这样的方案持怀疑态度,散热应该达不到要求,或者只能在特定状况下才行,后来换LED不靠谱。

网友H:
这灯这么大的功率,散热也不好,感觉早晚都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胶干净顺利

灯珠通电就烧

总结精辟到位,就整了这么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的,散热是个大问题.

是啊,看起来焊锡都可能用的是高温的,不然能热得化锡把灯珠甩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降功率还能用那颗好的灯珠,这下没得玩

不好玩,刺眼得很。
我就奇怪,灯珠电压几乎和供电差不多,这恒流是不是坏了。现在也没办法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对这样的方案持怀疑态度,散热应该达不到要求,或者只能在特定状况下才行,后来换LED不靠谱。 ...

看这样子确实有点悬,就算本来那一面灯珠没烧黑,也有裂的痕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灯这么大的功率,散热也不好,感觉早晚都会坏的

感觉与新能源车似的,心里没底啊

网友:
谢谢分享车灯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