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处理一台老台扇的小问题

楼主(2024-09-29):
     家里一台红山花台扇,有点年头了,是目前家里能用的最老的电器了。我记得90年代初就用过,所以至少30多年的历史。这台台扇功率大,夏天晚上用还被冻醒过。最近发现出了点小毛病,就是转头扫风时,转到最边上就咔咔响,回不来了。我心想应该不是大毛病,开拆。

全身照

当年家电喜欢用中式英语,红山花 RED MOUNTAIN FLOWERS

武汉电扇厂出品,有年代感的一字螺母。外加摇头按钮上的一个螺母,就可以拿下后盖。

真就是小毛病,就是摇头那个按钮可能和外壳有点干涉,导致按下去不到位。

调整下就可以按到底了,能正常摇头了。装上两个螺丝,修好收工。

网友:
看着就结实

网友:
我的长城电控落地扇,32年了,就大概 十几年前换个一只可控硅,现在除了底座碎了(底座铸铁的,重),一切完好

网友:
凡是使用螺丝的机械设备运行时间长了以后都会出现螺丝松动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这些风扇厂倒闭的原因,太TM的耐艹了

网友:
老东西真材实料

网友:
做工很扎实,难怪能用这么多年

网友A:
当年有个差不多的,好像是菊花牌的,也是几乎全金属机身的,用不坏,但后来有点漏电麻手,卖废了。

网友:
老货确实结实   我家乡下的吊扇40多年了  风比现在的新产品大得多   炒菜的铁锅也用了接近50年了

网友:
太有历史感了

网友:
用料扎实的老货啊

网友:
老货了,齿轮室还是铝壳的。

网友:
每年头用的时候加点油维护一下很少出毛病的

网友:
半圆头螺钉。没看到加油孔,润滑油还是有必要加的。

网友:
当年工薪阶层标配的家电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有个差不多的,好像是菊花牌的,也是几乎全金属机身的,用不坏,但后来有点漏电麻手,卖废了。 ...

对,菊花牌台扇,金属扇叶,现在可以正常用,就是重了一点

网友:
到底是不是质量好导致倒闭个人不苟同.质量和价格平衡还有亮点卖点,厂子还要有创意有进取精神还要好运气等才能坚持.

网友:
以前买这个得花一个月工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