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R7000想升级要换什么路由器?

楼主(2024-09-29):
家里是15年买的R7000,迄今也有9年,一直稳定可靠。梅林可玩性也多,一直稳定在380的最后一个版本。

今年头脑发热,家里宽带升到1000M,才发现它有点吃力了。

无线跑不满,有线跑起来还是没问题的。信号也略微有些下降。

不想搞什么mesh,也不想搞多台,只想搞个稳定的信号好的,对网件这个牌子有好感。

从二手货选起,再从RAX50选到70,再到80选到120,现在已经看到RAX200了。。。

没下手,想来听听意见。

网友:
35都能买到IPQ6000的兆能M2了,再改个1G,

网友:
  华硕 BE86   BE88

网友A:
你手机能跑满1000兆吗?
差不多每秒120MB的数据流量,一部高清不到一分钟,你又能用几分钟?
所以目前的家庭环境中500M就满足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机能跑满1000兆吗?
差不多每秒120MB的数据流量,一部高清不到一分钟,你又能用几分钟?
所以目前的家 ...

手机看NAS中的高清电影,特别是高清小电影的时候

网友B:
我是去年差不多也这个时候R7800网口被雷打坏换的RAX120,但是说实话,RAX120虽然比较稳定,性能够用,但是它的APP真的是没几次能连上的,而且从外部管理实在是太难了,管理太不方便。所以后来换了华硕的红蜘蛛,目前也还算稳定。现在这个时间,我个人觉得华硕BE88可以考虑,拆封版的之前好像看到最低1500不到,86新出的太贵,价格不太美好。

网友:
7000用用好了,反正也感觉不到快到哪的。

网友:
R7000做工用料看着舒服,改善下散热即可。

楼主:
已经入手RAX200,真是大火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去年差不多也这个时候R7800网口被雷打坏换的RAX120,但是说实话,RAX120虽然比较稳定,性能够用,但是 ...

R7800 ,出吗 。。。QQ 1265982852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C:
R7800 ,出吗 。。。QQ 1265982852

我多了一个7800,没刷过,无拆无修。你意向什么价?

网友:
到 ac-wifi  看下各种路由的拆解测评,这个站的推荐一直都不错。

楼主:
RAX200因为太热,已经退了。
又买了RAX120,发现也比较热,加了个14cm的风扇对着吹,比较安心了~

博通方案热也就算了,没想到高通的方案也这么热,芯片制程明明高一等级,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RAX200因为太热,已经退了。
又买了RAX120,发现也比较热,加了个14cm的风扇对着吹,比较安心了~

直接换WiFi7路由器,一步到位

楼主(2024-12-19):
发现了新问题,readyshare的功能是好是坏,两个U口插了两个64G的U盘,U盘的金属面很热!!

网友:
覆盖面积大的话,单个再好的路由器.也无法满足.还不如两个弱一点的组网.
普通的话我觉得5480足够了

网友:
网件老用户,还有3台614,2台3800。

现在开始玩联发科方案了,Filogic820、630方案都是颠覆性的产品,能耗,兼容,稳定性甩高通博通海思几条街了。

运营商上个月给安排光猫中兴F7615,信号很美,没必要外接路由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