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015TV3光猫散热改造

楼主(2024-09-29):
F7015TV3光猫,体积小,功耗很低,
但是,由于散热片比较小,积热很严重,所以有了以下改造

所需材料:

散热片:50mm*40mm*11mm
光模块导热铜片:m2固态用的铜片
风扇:40mm*40mm*10mm,带pwm调速
pwn调速模块
手持电钻

改造过程太过于投入,忘记了拍照,直接看成品吧

网友A:
相当的牛B呀。钻头转的么? 还是电络铁烫的。

网友B:
工程大了些,  夸张了
估计就加个小风扇带动下气流就足够散热了

网友C:
全部用铝铜包起来还吹风,把这光猫给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的牛B呀。钻头转的么? 还是电络铁烫的。

钻头,凭感觉钻的,实际上应该画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大了些,  夸张了
估计就加个小风扇带动下气流就足够散热了

是的,加个小风扇效果也不错,不过它光模块发热也比较严重,所以用铜片导热到CPU的散热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用铝铜包起来还吹风,把这光猫给牛的

要形成风道嘛,底部也钻孔了的,底部吸风,侧边出风,非常完美

网友:
做工相当的哇塞。

网友:
野猪吃细糠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形成风道嘛,底部也钻孔了的,底部吸风,侧边出风,非常完美

对,散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风道”!

网友:
这改得不错啊。不过光猫是服务商的,坏了可以换。

网友:
工程比较大

网友:
用料过于奢华

网友:
pwn调速模块没自控功能吗,还手动调速?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直接怼个小风扇不行么?

网友:
我家的光猫散热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月饼盒子上面,效果很好还能增加无线信号!哈哈

网友:
一个光猫而已,搞这么大的阵仗,准备传家几代?

网友:
没有必要吧,开散热孔就够了,风扇功耗比猫的功耗还大,主要热量倒反是风扇了
本末倒置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