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路由器死机维修(cpu虚焊)

楼主(2024-09-29):
网友的机器,用户说正常使用中蓝灯全亮就不开机了,收到后插电,蓝灯全亮不开机,搜不到wifi:

直流电源上电,电流跳变到300ma定住不动了:

拆机,没进水痕迹,散热片有些灰尘,影响不大:

测各路电压都正常,拆了闪存重写数据一样,考虑cpu长期高温虚焊了;

接下来拆下cpu,清理干净焊盘:

cpu植好锡:

焊回cpu,直流电源上电,蓝色指示灯闪烁,最后变为红色,正常了,电流500ma左右:

测试有线无线一切正常了: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
一般人干不了这活

网友:
不错,这手工可以开店了

网友A:
我去,有个同门师弟ax6s。回头研究塞个风扇进去吧。这样能使用的时间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有个同门师弟ax6s。回头研究塞个风扇进去吧。这样能使用的时间长一点。 ...

被动散热效率没有主动散热高

网友:
我买了红米的,用一段时间要重启,要不就会死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动散热效率没有主动散热高

这玩意咋拆的?全是卡扣?有没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咋拆的?全是卡扣?有没有螺丝

脚垫贴纸下面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垫贴纸下面看看

嗯,谢谢。刚网上都到拆机教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