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今天终于忍不了了,把油箱浮子换了。。。

楼主(2024-09-29):
老车小毛病就是多,油箱浮子老是一下上一下下。浮子买来好久了,今天终于不忍了。
拆装非常简单,插头一拔完事。直接上2图算了。
油表不准的可以单独还浮子,不用换总成,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网友A:
打磨一下碳刷还能更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下碳刷还能更省

怎么打磨

网友:
简是简单   有点怕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5076,目数大点的砂纸打磨触点就行,再扳出来些

网友B:
这个一般也不会遇到坏的时候吧?我摩托车满油时油量反而少一格,开个100来公里之后变满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也不会遇到坏的时候吧?我摩托车满油时油量反而少一格,开个100来公里之后变满格。 ...

我X,油竟然越开越多,赚了...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也不会遇到坏的时候吧?我摩托车满油时油量反而少一格,开个100来公里之后变满格。 ...

绝对神车,以油产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X,油竟然越开越多,赚了...

欢乐表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D:
油箱盖拆开还是要小心,一般要用东西挡住口,以防东西掉去汽油里面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油箱盖拆开还是要小心,一般要用东西挡住口,以防东西掉去汽油里面去 ...

可以拿打火机照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拿打火机照一下。

打火机照不到下面,容易烧手,不如划根火柴丢进去看的清楚

网友F:
我早年有台宝来也这样,后来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火机照不到下面,容易烧手,不如划根火柴丢进去看的清楚

轰一下。  直接灭了     不过低头去看的话,面部毛发就都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早年有台宝来也这样,后来卖了

卖的时候告诉买家这个车能越开油越多还能多卖2万元。

网友G:
拆油箱还是危险,还是让修车的来,怕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油箱还是危险,还是让修车的来,怕火啊。。。

记得,弄的时候周围不能有抽烟的。。

汽油最怕的是油气,火花和油气是最致命的,必须通风,

液体汽油本身风险并不大,一般火柴都无法点燃液体的汽油的, 电影里的效果是用了酒精加钠盐。

我今天由于油泵漏油,熏了几小时腊肉,浑身汽油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X,油竟然越开越多,赚了...

是的,有会多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5076,目数大点的砂纸打磨触点就行,再扳出来些 ...

旧的反正拆下来,也拆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的反正拆下来,也拆拆看

只要支架不碎,滑膜不破,都可以弄,就是个阶梯电阻。 一般就是划片与电阻接触面出了问题。

节前汽油泵出问题,熏了我几小时。。竟然是计划性报废。套路真深。。

漏点的罪魁祸首,改油路的钢珠,它在这里,老化后这里就裂了。买个新上盖,换遇到热缩油管跟我说拿打火机烤烤软了可以拔,是要点我天灯啊。。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