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验钞机主板改个5V电压电流表还能测速

楼主(2024-09-29):
前段时间找了一块验车机的主板,不知道能做什么。后来发现上面有个很大的芯片,上面是丝印的Stc15w48S4。于是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芯片,在许多网友的帮助下,找到了资料。
以前学过一点单片机的知识,但很久没用了,很多代码都忘了。于是临时抱佛脚。晚上查资料。无意之间看到一款软件,天问block.于是下载简单学习了一下,很容易上手,推荐给大家一起学习。根据以前编程思维编写了一些程序块。
完成了OLED液晶屏显示,电压电流检测,转速检测的功能,下面就分享给大家。

楼主:
请 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手里有Stc15w48S4单片机,但是不会编程,想点亮ILI92252寸屏,不知道楼主说的这软件能完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Stc15w48S4单片机,但是不会编程,想点亮ILI92252寸屏,不知道楼主说的这软件能完成不? ...

看看驱动芯片型号,天问软件有很多支持的显示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驱动芯片型号,天问软件有很多支持的显示屏

谢谢!
下了软件,看看能不能学习一下。

网友B:
林大师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林大师技术不错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