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逆变器,光伏逆变器,不间断电源的差别

楼主(2024-09-29):
如果都是纯正弦波的,有啥不同?光伏逆变器可能频率要跟电网同步,电压要求高一些。如果离线家用的话,纯正弦波的不间断电源应该能满足要求了吧!
还有,有啥办法让二台一千瓦的同型号不间断电源,输出并联,做二千瓦使用!至少频率需要同步吧!市面上有这种产品吗?

网友:
5000W正弦波离线太阳能逆变器也就3000不到,一台5000WUPS可不止3000元,两者对稳定性的要求可完全不一样。

至于现成的2台UPS并联问题,你可以拆掉其中一台的控制部分,并联逆变输出部分,但实际情况复杂多变,多工频变压器共同输出最好是初级并联次级串联。

网友: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光伏并网器带简单的同期检测,普通的逆变器应该不能直接并列输出

网友:
光伏逆变器=太阳能电池+逆变器
不间断电源=电池+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