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标准电流 Standard Current(分享转载)

楼主(2024-09-29):
标准电流 Standard Current

作者:lymex         来源:38hot论坛

       序:这是一个不成熟的话题,在此抛砖引玉,逐渐补充。曾经写了“标准电阻”、“标准电容”(好象还没有“标准电压”?),今天来个“标准电流”。

首先,电流是7个基本计量单位之一(长度米、质量千克、时间秒、电流安、热力学温度开、物质的量摩、发光强度坎),因此,其地位当然比电压、电阻的还要高!电流安培(A)的定义:
--------在真空中,截面积可忽略的两根相距1米的无限长平行圆直导线内通以等量恒定电流时,若导线间相互作用力在每米长度上为2×10-7牛顿,则每根导线中的电流为1安培。
实际上,根据这个定义,可以在特制的电流天平上复线安培。但是,这很难,电流天平我相信我国也不一定有几套,很难保存和复现。电阻的复现可以有实物而且不需要能量维持,电压的复现也可以有实物,比如标准电池也可以说不需要能量维持(几十年没问题),尽管固态基准需要用电但也很方便。

从最高基准、自然基准的状况看,电压有约瑟夫森电压基准,电阻有量子化霍尔电阻,而电流的现在还遥遥无期。

因此,尽管从定义上电流是主单位,从实际使用上电流是导出单位,是按照欧姆定律从电压和电阻派生出来的。
描述:电流天平原理图

描述:电流天平
从实际意义上看,尽管难于真正长期保存一个标准电流,但能够生成短期稳定的电流也是很有用途的,主要是能高精度的对比测试电阻。

1mA电流

其实,我们身边最好的电压和电阻,一般是10V和10k。当你有个比较好的万用表,看看指标,也基本上是10V和10k是最好的。另外,电压基准最好的就是10V,而电阻基准最好、最常用的也是10k。
当你有了10V和10k,把10V加到10k上,理论上电流就是1mA,因此,1mA电流也可以认为是最基本的、最准确的。
实际操作时,需要有个1mA的恒流电源(不一定很准确,只要求短期稳定),把这个电流源通过10k电阻和待测试、待标定的仪器,然后用万用表10V档测试10k电阻的电压,就可以精确的标定这个1mA。当然,如果有10V基准,是把基准和10k进行背靠背,用检零计来测试其差的。

显然,要得到准确的1mA电流,需要:
1、10k标准电阻,业余条件下有可能做到ppm级别的
2、10V标准电压,业余条件下有可能做到ppm级别的
3、一个短时间稳定的1mA电流源,业余条件下有可能做到每10分钟ppm级别的
4、指零仪,需要能分辨1uV的,这样对于10V就是0.1ppm
当然,如果要求不太高,其中的2、4可以用万用表的10V电压档替代。
也许有人回问,我买个好表,用其电流档不就可以了吗?事实上,高位表的电流是很不准确的。比如Agilent 34401A,年指标只有0.05%。因此,尽量不要用。

10mA电流

同样,10mA可以很类似的方法得到。

当然,电流源也必须是对应的10mA,但标准电阻不是减低10倍的1k,而是100欧了。这是因为对于标准电阻来讲,要遵循功率10mW原则,否则将发热引起变化影响稳定。1mA、10k正好是10mW,而10mA就必须是100欧才是10mW,这样电压就是1V了。

那么,100欧如何得到呢?可以用10个1k的哈蒙量具,把10k转到100欧。当然也可以直接弄个100欧的。但100欧是一个很重要的中间基准,可以用1:100的哈蒙量具,与1欧和10k进行精确的传递。另外,用量子化霍尔电阻也是直接对100欧进行标定的,我国和很多国家都这样做,电阻实物用SR102(非常稀有)。

对于1V,自然要从10V分压得到。分压的最精确的方法当然也是哈蒙量具,业余条件下可以用10只一样的电阻(一般是10个1k)对10V分压。

       当然,还需要一个10mA的短期稳定的电流源。

       那么1k电阻没什么用了?的确比较尴尬,你看国家对1k的校准,其能力根本不如100欧或10k。1k的10mW对应3.16mA和3.16V。

100mA电流

100mA电流主要用途是测试1欧电阻,因为1欧标准电阻的标准测试电流就是100mA

       测试时,几个1欧的标准电阻的电流端串联在一起,然后用开关切换电压端,分别对比。
因此,只需要100mA具有短期稳定性,即噪音要低,在几分钟(最多几十分钟)的时间内不漂移即可,而且时间长一些的话慢慢漂移也是允许的。所以,设计100mA时就无需考虑长期稳定性。为了能够整体低噪音,必须各环节都具备低噪音的条件。同样,为了短稳好,必须温度系数低、温升小。
方法仍然是类似的,只不过采样电阻也应为1欧附近,电压是0.1V级别的了。同时,也需要一个100mA的短期稳定的电流源。
基准部分:仍然采用原始的7V基准,并非需要长期稳定性,而是这样的基准噪音小、短期稳定性好。
基准分压:从7V到0.1V,分压成1/70,可以考虑用塑料块,统计的方法(8只串联、8只并)。
运放:考虑采用AD8628自稳零运放,在0.1Hz-1Hz的带宽下具有0.16uVpp的噪音(业界最低),由运放带来的噪音大约为0.3ppm。同时,0.02uV/C的温度系数也可以忽略,比一般的热电动势都要小。
采样电阻:可以选择1欧附近,用Vishay VHP3、Vishay VHP4、AE检流电阻均可,只要测试一下能找到2ppm/C以下的温度系数,耗散10mW时,用较大的热沉,稳定后就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保持0.2ppm的波动。

下图是采用VHP3-1R25的例子。

其它电流的取得

    小电流的发生相对容易,例如100uA、10uA、1uA,主要注重漏电小就行。另外,电流小的时候电压基准不能增大了,因此就需要高阻,也是选择的难点。

    大电流的取得更难一些,因为电压更低。一般来讲,宁可功率大一些提高电压进行平衡,而不是一味注重10mW规律。

看一个美国国半的Bob Pease的经典1A/10A概念设计:

    共地的电流源,左半部分为LM399的基准分压成2V,右半为恒流,用了三复合管,1A时采样电阻2欧(2W),10A时采样电阻为0.2欧(20W)。他在另外的地方对这个恒流有详细描述,基准部分做了细化,用了恒流源来稳定7V管子的电流,而这恒流源恰恰用了这7V做基准

    7V通过电阻串(没说用啥电阻,在另一个视频里说明是4个10k、0.01%的)分压成2V,其中他特意提到,微调电位器要用中等阻值的,因此必须并联一个10欧电阻才行。另外,1M是启动电阻。

稳流部分有更多的细化:

其中:
    采样电阻改成了2.1欧(用了7只0.03欧的Dale线绕),要加散热片;
    运放采用LF411,这样可以在正电源的共模电压下操作(FET输入的运放的特点),但这个运放的的10uV/C的温漂不太好,也许这样才需要2V的采样电压,拖了整体的后腿;三复合管的选择颇费心思,制作也比较复杂。为了达到ppm级别,必须是的总体放大倍数达到100万以上,实际上末级80、前两级>200,总倍数300万,而且要增加4个电阻;
    运放的驱动,串联了一个0.01+1k的阻容网络,同时运放增加了470pF的积分电容(和串联了2k电阻)防振;
    负载上也增加了个0.6欧+0.68uF的RC dumper(消振器)。
    负载上面的2欧电阻可以短路,用来测试电流源的负载调整率。

下面是实物照片和指标:

Bob后来又初步讲了一个现代的1A电流源:

模式从共地改成共源(负电源的):
    用LM341(其实就是78M05)给基准和运放提供5V;
    基准用高精度低噪音带隙LM4140-2.096V;
    运放用LMV2011,高精度低温漂。加了两组RC防振;
    输出管子用了IRF511。1mA、10mA、100mA短稳恒流电源

首先看一下一篇有名的文章“Design of a 10mA DC Current Reference Standard”里面的电路。这电路的最大特点,是声称取得了1ppm的10mA恒流源。

    其中,电压基准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LZ1000,用统计电阻转成10V。然后,用运放、场管和一个特殊制作的10k电阻,把10V转成了1mA。因此,假设我们只需要1mA,这个就是个成熟方法。
    最后,利用镜像原理,再利用统计电阻,把1mA转变成10mA。
    第一个7转10的统计电阻网络我们已经很熟悉,这里终于说明是用TaN(氮化钽)膜电阻。
    10k参考电阻没有详细说明,只知道是Vishay做的、近0温度系数的多芯电阻。要知道,这文章是2002年的,当时Vishay有这样的电阻?
    最后这个1:10的电阻也更没有说明,估计是1k和100欧,电压1V。
    其中1k有可能是5个200欧串、100欧为2个200欧并。或者1k有可能是2个500欧串、100欧为5个500欧并。

    其实,这种方法对于业余实现有难度。作者声称,该电源不仅短稳定好,更重要的是年稳能达到1ppm。依我看这个指标很难达到,因为采用同样技术的10V也才是1.8ppm/年的指标,怎么可能再经过两个环节,突然变小到1ppm了?

由我来重新设计,则:
    -------直接从7V分压成1V(需要一对比例),再用一个100欧电阻就可以出10mA了。这样节省很多,因此性能应该更好。100欧的电阻,当然首选VHP202Z,这个100欧的已经定了一段时间快到货了。看这个电路,一定要比原来的好。基准设计原则之一:简化。

同样,对于1mA,一样的简化方法,也利用1V分压,把电阻换成1k,同时输出。

场管怎么选择?
    只要栅极漏电小(一般都能满足)、可以让运放工作的N沟道增强型管就可以,大电流的可以选功率MOS管。但MOS管输入电容大,容易振荡,可以用FET+BJT复合管。

那么运放如何选呢?
    首先,对于1ppm的恒流源,Ib最大值不要大于恒流电流的1ppm,因为Ib这东西可能变化比较大。在确认变化比较小的场合下,要选择变化量不大于主电流的1ppm的1/4,对于1mA的就是要Ib变化<250pA。
    其次,Vos的变化要小于采样电阻电压的1ppm,假设采样电压是1V的场合,1ppm就要求Vos的变化小于1uV的1/4,而对于0.1V则就是0.025uV了,这对运放是个严峻的考验。常见的高精度运放比如OP177F、AD707B/C/C/K,只能保证每度不超过0.3uV,能找到的最好的也就是0.1uV/C典型值,这就很难了。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就要选自稳零运放了,比如采用经典的LTC1052,每度0.01uV。最好的AD8629/8,可以保证<0.02uV/C。
    最后,还有噪音。0.1V的采样电压,运放的噪音要0.1uV以下才能达到1ppm,自稳零运放的低频噪音刚刚够。

运放本身可以输出10mA以上,能否省略场管?
    答案是不能省的。原因之一,运放如果输出大电流,会发热,而一发热就引起性能变坏,比如Vos和Ib的增大,因此,高精度的前级运放应该尽量运行在平稳的、小电流的工作状态下。另外,场管有自然恒流作用,因此在大范围电压输出下,需要调节的范围很小。没有了场管全靠运放主动调节,需要运放大幅度输出,性能变差。最后,运放直接输出电流不要衡量了,与电源电流难于分开。用场管的话其漏电在大部分场合下可以忽略。

    上面看到了1mA、10mA的长期稳定电源。如果只追求短期稳定性,那么可以不考虑老化问题,只考虑温度系数问题。由于短期稳定主要在于各元件的温度系数小、噪音小。当然,如果能同时考虑老化,那么短稳恒流电源就能成为长稳恒流电源,就能够作为真正的电源基准了。

采样电阻的选择?
    对于100mA恒流源,标准的采样电阻是1欧,这样功耗10mW、压降0.1V。如果用1V基准了,则电阻功率将达到100mW,这比较大了,除非采用超低温漂的大体积电阻,否则温升引起的漂移和热电动势将难以承受。我自己由于有个很好的Vishay金属箔全密封1.25欧,因此我要分压成0.125V(7.125V用7个1k和一个125欧),用另一套运放+场管同时输出。当然,由于这个电流比较大,电源用5V就够了,同时上面应该有个开关,不用100mA的时候可以断掉。

另一方面,采样电阻过小也会有很大问题,包括:
    1、热电动势的影响大,0.1V,满度若有0.1uV就是1ppm了,而热电动势会因气流波动,造成低频噪声
    2、对运放的精度要求高,例如Vos老化、Vos的温漂都成问题,
    3、运放的噪声影响就很大了,因为运放噪声都是折算到输入的,正好与采样电压叠加。0.1V的采样电压如果有0.1uV的噪声也就是1ppm了,这样的运放也难找。
    所以,在对噪声和稳定度有较高的场合下,采样电阻要适当加大,以牺牲温漂的方式来取得平衡。20A以上,甚至10A以上,就可以称为大电流了,普通的万用表测试不了。普通的分流器可以有很大电流的,以下几个算比较小的了,精度等级都是0.5级的。

    但这里讲的大电流,并非只是大,而且要稳定、准确,0.5级也就是0.5%,远远不够的,一般要达到0.005%,也就是50ppm,才能叫标准电流。因此无论是大电流的产生,还是大电流的测试,都需要特殊的方法。

恒流源的应用
    1、标定。例如上述10mA标准恒流源,就是提标定准服务的。可以反向背靠背对比,也可以通过倍率把10mA标准电流转换到其它档位上。
    2、温度传感器的测试、检测、标定。比如对RTD的检测,需要精确、恒稳的mA级电流,通过检测电压得到电阻值。这个恒流源甚至要求比高位表电阻档的还要高。
    3、测试电阻,例如1欧,需要100mA的恒流源,这样其功率才不会超过10mW。
    4、校准,送给万用表,看表的电流档偏差多少。这个有点大材小用,而由于表的范围宽,恒流源也不能直接提供。

楼主:
DIY 精密测量用1mA、10mA、100mA恒流源

    前言

    顾名思义,恒流源就是恒定电流输出的电流源,也就是无论负载如何变化,或者其它因素如何变化,输出电流都保持恒定的意思。

    当然,这是个理想情况,实际上恒流源也都有自己的最大输出电压,外接因素变化都需要有个范围,而实际与理想的差异,往往就决定了恒流源的指标:

    1、恒定电流范围:固定的还是可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2、输出电压范围:比如是否从0电压输出就可以恒流,最大输出电压。

    3、输出动态阻抗:即输出电压改变后,电流变化多少。

    4、温度系数:温度每度改变,恒流电流变化%多少或者多少个ppm。

    5、噪声:本底噪声、相对噪声都是多大的。

    6、长期稳定性:也就是恒流电流随时间的变化特性,基准恒流源或计量用的对这点要求较高。

    7、设置的准确性。

    恒流源的用途,可以是信号级别的,提供恒定电流的激励,也可以是电源级别的,在负载变化时提供恒定电流。

    从恒流源的原理上看,电流很难自己独立产生,的确有一些器件是电流型的例如恒流二极管,但特性很差。

    因此,好一些的电流都是要根据电压和电阻来产生,公式就是I=V/R,而电压和电阻都有很精密的元器件。

    这样,从理论上说,一个精密的电压和一个精密的电阻,就能确定一个精密的电流;同时,这个电流的各项指标,例如温漂、噪声等,直接取决于这个电压和电阻,计算方法就是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两个直角边的关系,当然还要加上运放的特性(如果有的话)。对于变化的恒流源,很可能是用电阻在大范围内变化(换档),而用电压的变化来小范围调整。对于固定的恒流源,这个电阻可能不是一个,需要匹配。这样,无论一个恒流源的电路多么复杂,总会至少有一个基准电压,至少有一个电阻,决定了这个恒流源的大小。电压可以写成Vref,电阻可以写成Rs,这里的s就是sample的意思,Rs就是采样电阻,因此可以有:       Is = Vref / Rs

恒流源的具体实现方法,有好多电路,例如:

    1、二端恒流器件。例如恒流二极管,加上电压后,只要超过一定值,电压基本恒定,这样就可以简单的用电源/电池实现恒流。二端恒流器件有简单的参数型(例如白炽灯泡曾经被作为恒流),而现代更多是采用场效应管、有源器件来做。

2、浮动电压基准型。用一个运放加一个稳压管,可以方便的实现恒流。而若采用类似LM385-1.2这样的特性不错的稳压管,就非常方便。尽管这个电路基准悬浮,但负载是接地的。

3、浮动负载压控型。压控恒流有时很好用,方便调节,控制电压可以由DAC来产生。用一个运放加一个采样电阻就可以实现,但负载是浮动的,所以应用面会受到限制。

4、采用运放+三极管(或JFET、MOS)的压控恒流源。这是经典的电路,简单而高性能,但输出是共源不共地的。用MOS管的话输入电容大容易振荡,用BJT的话Ib大影响精度,而JFET+BJT复合管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矛盾。R2=10k选择不同的,可以改变运放稳态输出电压。R1就是电流采样电阻,输出电流 = Vin / R1

    有时为了让输出共地,要牺牲压控特性,把基准接到电源上去(实际从电源向下也是可以压控的,但难做),比较适合固定电流源:

5、只用运放的压控恒流源。这种电路比较复杂,但比较好用,因为控制电压和输出电流都是共地的。单运放的,主要是这种改型Howlland电路,原理上看是借鉴了差分放大器的,需要两对匹配电阻:

    其中要求,R2/R1 = (R4+Rs) /R3,恒流电流为UI / Rs。

    这个电路恒流原理证明如下:Ua=2Uc=2.00Ud

    R3电流=(Ud-1)/100k=R4电流

    Ub=Ud+99k*(Ud-1)/100k=1.99Ud-0.99

    Ua-Ub=0.01Ud+0.99

    因此Rs电流=0.01Ud/1k+0.99/1k

    因此RL电流=Rs电流-R4电流:

    =0.01Ud/1k+0.99/1k  - (Ud-1)/100k

    =100/100k=1mA

    这个1mA电流与负载电阻RL无关。

    但经常被使用的是双运放的改进型,特点是可以方便的、大范围的换档改变电流:

影响恒流源精度的因素

    1、 Vref的长期稳定性、温漂、噪声等指标,直接影响恒流源。例如Vref的噪声是1ppm,那么恒流源的噪声也至少是1ppm。

    2、Rs的长期稳定性、温漂,直接影响恒流源。例如Rs的温漂是1ppm/K,那么恒流源的温漂也至少是1ppm/K。这里没有谈到电阻的噪声,因为在大多数场合,电阻的噪声都非常小,可以忽略。

    3、如果原始Vref比较大,必须分压后才与Rs对比,那么分压电阻的长期稳定性、温漂,也会直接影响恒流源。分压后的公式是:

                                 Vs=Vref×R2/(R1+R2)

     其中Vs=Is×Rs,Is就是恒流源的电流。

    4、运放的Vos,即失调电压,包括Vos的长期稳定性和温漂,是直接叠加到Vs上去的。例如在Is=10mA、Rs =100欧的场合下,Vs=1V,那么Vos只要变动1uV,就对输出有1ppm的影响。

    5、运放的噪声,也是是直接叠加到Vs上去的,计算方法同上。

    6、热电动势,也是是直接叠加到Vs上去的,计算方法同上。至于是哪里的热电动势对恒流有影响,那就是Rs、Vs、Vos这个封闭全之内的任何地点,比如下述几个恒流源的红线部分:

    也就是说,热电动势的产生涉及了三个元件:Rs、Vs和Vos。Rs如果发热大,则管脚和内部的热电动势就会变得大起来,而运放和基准同样会产生热电动势的,尤其是在有发热、管脚为可伐合金的场合。在布线上,也要注意发热路径和对称性,并尽量采取均热、防风措施。

1mA恒流源的作用和要求

    1mA恒流源,主要用在10k电阻的对比测试中。用高位表测试可能有两个缺陷,一个是10k测试大多用0.1mA,压降只有1V,这样热电动势和噪声就比较大;另一个是测试对比是与机内的电阻基准进行,这个基准一般比较差。而DIY 1mA恒流源,就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1mA在10k上为10mW,正好符合计量测试功率标准。

    1mA恒流源另外一个用途是Pt100精密测温。Pt100的标准电流就是1mA,而温度是与阻值有精确的对应关系的。测试阻值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恒流源流过被测电阻来检测电压的,而为了精确测试阻值,1mA电流必须精确。常温下每度的温度变化相当于3850ppm,因此要精确到0.01度,就必须让恒流源误差小于38.5ppm了。

1mA恒流源的要求:

    1、短稳好,即噪声低,一般不大于1ppm;

    2、温漂有一定要求。由于是对比使用,要求不会很高,单宁也不宜大于2ppm/K;

    3、年稳也有一定要求,短期用的可以不大于20ppm/a,做电流基准的要5ppm/a之内;

    4、输出电压最高10.2V,这样才能满足10k电阻的要求;

    5、可以接电感负载、电容负载。

1mA恒流源的基本电路

    由于电流固定,性能要求高,同时最好简单,因此采用了前言中的电路4的改进型,也是很常见的、成熟的电路:

    I1是1mA恒流二极管,尽管性能不是很好,但LT1021-7基准对这个很不挑剔。

    运放要选择高精度的,使得Vos对基准的变化贡献小,而Ib也要选低的,1mA的1ppm就是1nA,所以选100pA内的比较保险。

    Q1必须是P沟道的,由于功率小,用JFET即可。

    C1和R3是消除可能感性负载振荡的,具体参数要视情况而定。

1mA恒流源的制作

    先按照上面的电路搭焊一个,其中I1用1mA恒流管,7k电阻微调串联了个6欧电阻(照片为并联),MOS管用了P沟道的JFET。

1mA恒流源的的测试

    首先简单测试,电源18V,总电流大约2.6mA。让输出的1mA流过SRX 10k标准电阻的电流引线,用34401A测试电压引线的开路电压(输入阻抗设置在>10G),测试了24小时,一直很稳定,变化几个ppm包含了表的。

    精确的测试,要让1mA流过SR104-10k得到10V,再用2×2开关+3458A对比4910-10V,A测试上电过程、短稳和日稳。

10mA恒流源的作用和要求

    10mA主要用来测试100欧电阻,每个电阻压降1V,功率10mW,可以多个串联,切换对比。由于10mA不大不小,采样电压1V也很适中,因此适合制作标准电流,那样对长稳要求就更高了。

10mA恒流源的基本电路

    基本参考1mA的电路,但基准若直接使用,耗散达到7V*10mA=70mW,比较大了。除非采用较大功率的700欧电阻以利于散热,否则就要把基准分压了。
分压可以考虑:
    2:1得到3.5V,采样电阻阻值350欧、功率35mW
    5:1分压得到1.4V,采样电阻组织140欧、功率14mW
    7:1分压得到1.0V,采样电阻组织100欧、功率10mW
    这最后一个所用电阻阻值好,但7:1分压也同样重要,这个分压系数不太好找。一种办法是统计分压,即采用7个2k电阻串联。

    电源电压的选择,最低10V即可,只要能提供给7V的基准可靠供电。至于输出电压,有5.5V就可以让5个100欧串联使用(每个1V),而剩余的4.5V可以让MOS管吃掉1V,另外3.5V就是分压后的基准最大值。

10mA恒流电路,比较容易出结果,值得折腾几个不同侧面要求的:
    1、快速预热版。快速预热,主要用在移动电流源或电池供电的恒流源上。
    快速预热甚至无需预热,很快就可以工作,后续电流变化很小。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元件必须低耗电,比如采样电阻100欧/10mW,基准和运放用低耗电的,电源电压要低。

2、低噪声版。低噪声版,主要用在对比测试,而不是绝对测试上。
    要噪声低,必须基准是低噪声的,比如MAX6350。最好的基准是LT1000或者263/LTFLU;最好不分压,直接用5V或7V。尽管采样电阻功耗大一些(50mW和70mW),但给运放的压力小;最后,运放要选低噪声的。

3、低温漂、高稳定版。也就是高精度版,主要用做电流基准。
    要想高精度,首先要有低噪声做保证。基准必须低温漂、高稳定,首选LT1000或者263/LTFLU;分压电阻也必须低温漂、高稳定,需要金封金属箔;采样电阻最关键,也需要用金封金属箔。
    如果不怕采样电阻功率大,可以不分压,直接用原始的5V或7V基准,采样电阻做好散热。

10mA恒流源的制作与测试

    低压方案:电源电压3.3V-4.2V,基准2.5V,无分压,采样电阻250欧,功耗25mW。
    高压方案1:电源电压9.9V-12.9V,基准7V,2:1分压,采样电阻350欧,功耗35mW。
    高压方案2:电源电压9.9V-12.9V,基准7V,无分压,采样电阻700欧,功耗70mW。

100mA恒流源的作用与要求

    100mA主要用来测试对比1欧电阻,每个电阻压降0.1V,功率10mW,可以多个串联,切换对比。
    1欧是电阻的单位,而1欧实物电也是最稳定、最好的。但是,1欧很小,难于用万用表进行精确测试,而采用DCC或专用电阻桥的方式也超出了一般业余爱好这的能力。
    而采用外部100mA恒流源的方式,可以超过大多数万用表的10mA的测试电流,用0.1V档或者0.2V档多次测试对比电压,有望把1欧电阻对比到1ppm之内。类似,对100mA恒流源的要求是:
    1、短稳好,即噪声低,不大于5ppm;
    2、温漂不大于5ppm/K;
    3、年稳不做要求;
    4、输出电压最高1.2V,这样可以串联最多10个1欧电阻进行测试;
    5、可以接电感负载、电容负载。

100mA恒流源的基本电路

    左边是电源,充电插座通过防反二极管给三节串联锂电充电,运行时电池供电。
    开关J1平时断开,测试时闭合给整个电路供电,R5给LED指示发光电流。
    I1是恒流二极管,给7V基准提供恒定电流,通过R2和R3分压后作为采样对比基准,由精密运放跟踪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驱动MOS管,使得与基准保持一致。
    二极管D2是让运放的共模电压降低下来,否则需要轨轨运放。
    绿色三根线靠在一起,是一根双屏蔽线,红色虚框为一个放在电流源外部的引线加粗部分(发热),这两根线形成电流输出的接口。
    调整管采用PMOS功率管(PMOS增强型),耗散要有1W附近。
    运放除了采用LT1012外还有别的选择,参见下面详细描述。
    C和R4,是一个缓冲器,用来防止接入感性负载而振荡(有些1欧电阻是有感绕制)。C1要选择漏电小、介质吸收小的薄膜电容,具体容值要试验确定,R4也一样。
    要注意一点,采样电阻一定要用4线的接法。电路图上靠右边的两条线是电流线,左边的两条是电压线。

输出电流公式:

输出电流 = R1电流 ± Ib ± Ig ± Irc

    其中Ib为运放的偏置电流,Ig为MOS管漏电流,Irc为1uF电容漏电流。由于输出电流有100mA,因此只要这三个电流均不大于10nA,就可以排除其影响。

R1电流=R1电压/R1

    R1就是采样电阻,其变动直接影响输出。R1可以选择2欧到10欧之间。R1太小则压降小,Vos的影响就大(见下),运放的噪音影响也大。R1如果太大,则功耗增大,温漂大、预热时间长、引起的热电动势变大、对流加大引起短稳变差。因此,选择R1的时候,除了温漂要小以外,体积要大并加上适当的散热片,以便减少内外温差。如图7R耗散70mW,不加散热片的场合内部温升有3度,因此若温漂为1ppm/K,对开机变化的贡献也会有3ppm了。

R1电压=R2与R3分压电压 ± Vos

    Vos就是运放的失调电压,由于分压电压至少200mV,因此Vos的变动要不大于0.2uV就可以让影响<1ppm,因此选择了0.2uV/K和0.3uV/Mo的LT1012。另外,运放的噪音也直接叠加到这个电压上,LT1012的为0.5uVpp,不算非常小。
    如果供电电压7V以上,则可以选择如下运放:
    1、0.3uVpp的LT1001、LT1010或者AD707,耗电从0.4mA增大到1.6mA。
    2、噪声更低的运放也有,尽管Ib偏大,但用在100mA的这个电路里问题不大,例如
    3、还有OPA227,噪声0.09uVpp,10nA的最大Ib也就影响0.1ppm,但耗电3.7mA,Vcm和输出也大。
    4、另外有0.22uVpp噪声的OPA277,耗电0.8mA不算大。

R2与R3的分压 = U2电压 × R3 / (R2 + R3)

    可以看出,U2的电压直接影响输出,而R2和R3的影响也一样是直接的。为了保证短稳,R2和R2要用优质塑封金属箔。

    U2的电压:由于电流源的输出要共地,因此此处要采用负压方式,而最常见的负压产生就是利用shunt模式(2端使用)。为了保证噪声等指标,必须用Zener而不能用带隙,Zener都是7V的为多,所以供电电压就降不下来。

    100mA恒流源的另外一个电路,是低压供电的,采用带隙做基准,即1.25V基准,6:1分压后成为0.2V,采样电阻用2欧(耗散20mW)。运放仍然用LT1012(可以2.5V下使用,很难找到类似的运放了)。驱动采用JFET+BJT复合管,这样算下来,如果输出1.1V的话(适合10个1欧同时测试),最低可以用3.0V电压供电,好处是发热小,可以用1节锂电。其中D2是给运放提供适当的共模电压,否则因为R1的压降小,必须用轨输入的运放了。

100mA低压恒流源的制作与测试

    同样,先搭接了一个简易的,用了下述低压方案:

    采样电阻用了2.5欧的VHP-4,这样功耗为25mW。
    与前一帖的电路比,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部分,只是分压电阻因为要调整到比较精确的100mA,用了4只。

    装好后,并没有一次成功,原因是JFET管的Vp较大,造成运放不能输出到应有的高电位,而是在低电位上被钳住,电流过流。在PNP管子的be结上并联了一个500欧的电阻后,使得JFET工作电流加大,就好用了。实测一下各工作电压值,基本上就是上述电路仿真时的值,误差不超过0.1V。把电源电压加大到5V,输出几乎看不出变化。

    100mA不宜用高位表的电流档测试,因为所有表的电流档指标都不高,里面不可能装进去高精度、大体积的电流采样电阻。
所以,测试采用外部采样(I-V)转换的方式。
采样电阻用了一只有出生证、10欧的国产BZ3,标定阻值9.99999欧:

    测试结果不是很理想,主要是没有装壳,受空气波动影响较大。其中LM385-1.2的基准温漂很大,手一摸就能跑上百个ppm,毕竟这基准的温漂指标典型值是50ppm/K的(最大可能达到150ppm/K)。可以看到,末位有几个字(几ppm)的变化,3V下耗电100.8mA,其中0.8就是电路总体耗电,另100mA是有用的输出。如果这个恒流源装壳,要给定级的话,0.01级肯定是没戏,但大概可以达到0.05级。

这个试验性恒流源的特点:
    简单、低压供电、性能一般、输出电压不大。
    低压恒流源的改进,主要从改进基准入手。

    经过测试,上述低压方案效果不太好。为了能在1节锂电的前提下做成尽量高精度的,重新设计电路如下:

    1、基准选择2.5V的AD780B-2.5V。尽管仍然是带隙的,但为高精度带隙的,温漂<3ppm/K,噪声也只有3uVpp,即1.2ppm-pp,也就是大约0.24ppm rms。这是能找到的最好的低压基准了。其余类似的例如LT1019A-2.5、AD680、ADR431,都不如这个。此基准还可以用二端模式,也是其它基准所不具备的,因此可以工作在3V下。另外,此基准还可以输出代表温度的电压信号,可以用做温漂补偿。

    2、二端模式工作需要一个低压恒流源。这个是关键,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只能采用IC内部常用的镜像恒流源电路,做1:5放大,得到1.5mA,电压可以低达0.2V,因此在低达3.0V的电源下运行也没有问题。

    3、运放仍然选择LT1012,其它很难替代。还有一个LT1677,噪声低,但耗电大一些。

    4、采样电阻用了6欧(实际是8欧与25欧并联),这样压降为0.6V,大了一些,功耗为60mW,但由于VHP-4温漂小,两个电阻分担,也问题不大。这样做的好处就是0.6V直接就是LT1012的最小共模输入电压,只需要R4象征性的继续提升0.05V即可(实际R4=0R47)。

    5、基准分压电阻也要相应变化,实际上选了三只Vishay塑封金属箔(2.5k、7.5k、50k)。另外,R7=1k是调整电阻,权重只有不到1/20000,因此可以采用常规的可调电阻。

这次采用了万能板,装好后的样子(电池是两节18650并联):

两个外置管也封了起来

装壳后的样子(当时只装了一节电池),外部包括开关、LED指示、2根输出线

用BZ3-10欧做电压采样、HP34401A做电压测试,初步测试结果,短稳比较满意。
用3458A测试,发现情况不是很好,归一化显示后(每格1ppm),恒流源在缓慢变化:

为了弄清原因所在,用扫描器多探针放到内部测试:

显然,基准没有问题,但分压后的电压与采样电压变化很大,这个插值就是Vos,变化这么大无非就是运放的问题了。一个是共模电压不够,再一个是运放本身不好。把VHP4-8R改成10R,R4=1R改成1.5R,同时换了运放,结果:

最后的电路图:

100mA高性能恒流源的制作与测试

    上述低压100mA恒流源,由于采用1节锂电低压供电,在基准和运放的选择上都受到限制,造成性能不是很理想。为了提高性能,必须采用更高的电压,使得基准可以用Zener,电压高也可以更对电压的变化不敏感。实际制作时,可能要有所侧重,因此可以采取下述三个方式之一:
    1、低噪声型。前面低压恒流,LT1012噪声是0.5uVpp也就是0.1uVrms=0.1ppm,而AD780的噪声是3uVpp也就是0.5uVrms也就是0.2ppm,合成后就是0.22ppm了,再加上3458A的噪声,得到0.26ppm已经是不错了。
    要想进一步减少噪声,首先基准要选好的,比如MAX6350与AD780同为3uVpp噪声,但电压为2倍因此实际为为0.1ppm。如果用LT1000,7V下为1.2uVpp即0.22uVrms也就是0.03ppm;假设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为1V,其0.03ppm为0.03uVrms=0.15uVpp,因此运放一定要选择峰峰不大于0.15uVpp的,这样才能让运放的噪声小于基准的。
    如果分压<1V则对运放的要求更高。这样的运放可以选LT1007、AD8675、OPA227、OP27等。另外要注意,运放的Ib也不能太大了,否则因为Ib变化多端(随温度、随电源电压、随共模电压),会在分压电阻上产生变化的压降。

2、低温漂型。基准用LM399,分压电阻严格匹配,采样电阻精心挑选。

3、高稳定型。基准用LT1000,分压用金封金属箔,采样电阻用VHP4。

100mA恒流源的应用

    如图,四个1欧标准电阻串联接到100mA恒流源上,其中一个是基准,另三个是被对比者(可以有多个)。通过扫描开关分别轮流让高位表读取三个标称0.1V的电压,就可以得到对比结果。如果把被比较电阻放到冷热箱或恒温槽中,就可以测试温度系数。如果时隔1年再来对比,就可以得到长期稳定性。测试中,只要求100mA的短稳好,即在轮流一圈4次的测试中变化很小即可,至于这个100mA恒流源是否准确、温漂如何、长稳么怎样,都没有要求。得到测试数据后,每4个一组以第一个为基准,全部除上一个常数即可。

下图为测试结果:

   其中,标准差分别是0.35ppm、0.36ppm和0.34ppm,这样,取100个数做平均值,对比的不确定度就能达到0.04ppm之内(σ=1)。如果对1000个测试值平均,在σ=3下,对比的不确定度仍然是0.04ppm之内。

楼主:
做个分流器

先看DIY成品

再看大佬们不花钱的做法:

前一段时间看vvipi买了个Agilent的分流器,30A的,每安培1mV(即内阻1mΩ),感觉不错,尽管精度0.3%不高,但对于台表等没有大电流的场合,插上就能交直流两用,很方便。

经查,Fluke也有类似一款,只不过是10A的,内阻10mR,是安捷伦的10倍。

前几天在dz98团购肖特基二极管,顺便买了些这个,今天到货(连接:http://www.dz98.com/bkb.htm):

根据介绍是仪器内部用的拆机电阻丝/分流器,2mm直径比较粗,是30mΩ的,展开长度38cm。这东西今天到货。

可巧,今天Aeon给了我一个双插头的连接,说可以用在Advantest R6871E-DC表上。我一看,这外形与上面两款分流器非常类似的结构,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一个?

说干就干。弄把十字改锥,穿进去把线拉直。

这是快要拉完的情形

拉直后测量总长度为47.5cm,而电阻为47.5mΩ。正好是每1mΩ/cm。
根据计算,截取了7.5cm一段

这是试验性双插头,打算做双线并联,至少能承受20A

弯曲、插入,调整到间距正好

然后弯曲成环状,准备焊接
焊接。一定要焊好,烙铁功率要稍微大一些,时间要长一些,让插座的柱子高于焊锡熔点,焊锡才能进去。两面都要焊。

接头处焊接

焊接完后就可以测试了。用精密电源通上1A电流,哇,还真不错,电阻大了10%。
也就是说,1A下读1mV正好。

下面就是调整了。一般来讲,最好是做的稍微大一些,向小的方向调整,这样整体不受影响。我很不喜欢国内做的那样,先做成比标称值小,然后通过锉刀锉的方法调整,这样会损伤电阻,更主要的是,在分流器的大电流场合,会形成局部热点(Hot spot)。

调整的方法很简单,用扁嘴钳子把接缝处剪开,并剪掉一小段就可以了。但千万别剪多,不行重复剪。

我是采用并联了另一根细电阻丝的方法,通过调整并联程度,精确的调整到标称值。

最后,找一段热缩管,封好完活。

重复测试,正好。这东西由于大电流,精度并不会很高,能达到Agilent的0.3%也就不错了,因此也不需要精确调整。

计算可知,内阻1mΩ,10A下功率0.1W,很小。
30A下,每根电阻丝承受15A,总功率不到1W,也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这个是测试大电流的。如果想解决某些万用表没有电流档的问题,也可以类似方法做一个1欧的电阻,这样读多少mV,就是多少mA。

赠品套件,适合没有大电流档的台表(已赠完)

补充:受lilith启发,又做了另外一个1mR的
塑料 防水接线盒,2元/个,接线柱4元/个,香蕉插头2元/只,1mR检流电阻德国PBV(淘宝购买查:1mR 检流电阻)。

加了散热片,一方面可以提高大电流的测试时间,另外也可以降低温升从而减少温漂。

焊接细节,电流线尽量短,焊接速度要快以免对塑料件有影响。事前接线柱拆下、端面上锡。

所用的接线柱,与国产老柱子(下)对比:

完成品外观。30A可以连续使用(0.9W),50A可以使用1分钟(2.5W)

如果有条件对分流电阻挑选,可以选阻值稍微偏大的,这样可以通过并联电阻的方法调节到0.05%之内。
另外,加温看读数漂移,最好找温度系数低、峰值温度在40度、50度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