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偶又折腾了,用几个玩意儿DIY一个风铃,为了让它响起了偶真是操碎了心!

楼主(2024-09-30):
时光飞逝如电,明天就是国庆了,在此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

以前家里有个风铃,后来线粉后不知道收哪儿去了
搬家后就一直想做一个风铃,叮叮当当的很有情调

零件终于收集齐,主要就这3样

最后撸的百福黄铜酒杯,口径5cm,敲起来很清脆,做铃铛本体刚合适

以前撸的黄铜香插,这个是多出来的,正好做敲铃铛的吊坠

“五帝钱”装饰品,感觉可以用来做招风的坠子

除了以上主材,还有就是单芯铜线了,用来做挂环、连接件等

介绍完开工,先按单芯铜线直径在黄铜杯底打了个2mm的孔

铜线绕成挂环

尺寸配合没问题

再依样做吊坠的挂环,并串联起来

铜线和杯体之间用焊锡焊接起来,主要是活甩甩的会影响声音

结果焊锡漏下去,差点把坠子焊在一起,不过还好还能活动
直接摇起来,铃声清脆,相当满意!

坠子下面接上“五帝钱”

完成后的外观还挺好看

不过,偶吹气它就是不响
好吧,估计是“五帝钱”影响坠子运动,果断拆开分两半

把“钱”串接铃铛上面去,流苏接在坠子上
换成这种外观,也不算难看哈
不过这办法还是不行,流苏的招风效果太差了
吹风的时候铃铛坠子和本体基本是同步摇晃的,根本不响

又试了去掉坠子(减轻重量),用铜线直接敲的方式
但依然不行,原因是铜线要敲到本体,需要倾斜的角度太大,一般的风力不够

又做了个扁平的坠子,企图减小敲击距离
但这坠子敲出来的声音不好听,放弃

最终还是恢复原来的铜坠,再招风上想办法
翻出以前撸的1mm亚克力板,10x10cm的面积应该够大了
打孔,再热弯成弧形,便于招风

直接穿在铜坠连接件上代替流苏,并用热熔胶固定
这样风力就能传递到铜坠上了

挂起来是这样子的,外观没之前好看了

不过好在至少吹自然风时能响了,叮叮当当一个音

折腾呀,都是折腾!现在还考虑要不要再多做几个口径的,搞个多音和弦演奏?!
还有个问题,不知道这样叮叮当当的响,邻居会不会找上门来
唉唉!解决了一个问题,但问题是越来越多

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A:
古有掩耳盗铃,今有掩首造铃!

网友:
楼主是闲 招风引碟

网友:
风铃应该不止一个,应该是一串,发出的声音频率不同,叮叮当当的听起来才悦耳。

网友:
这样会不会很吵

网友:
工艺还需改进啊

网友:
厉害了~闲情雅致不错

网友:
钱太多了 想(响)不起来

网友:
处处皆学问,小小物件都有其奥妙,画皮难画骨吖

网友:
只说明您没有仔细观察过风铃的结构

网友:
不是风声,也不是铃声,是心声

网友:
这些玩意能随便玩啊,当然,信则灵

网友:
响几天就开始烦了

网友:
心灵手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有掩耳盗铃,今有掩首造铃!

下次就挂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有掩耳盗铃,今有掩首造铃!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家里泡茶,经常换下来成套的茶茶,用茶杯做了一套风铃,几个杯子虽然外形一样,但厚薄都有区别,发出的声音间调各不相同,一阵风来,甚是好听。

网友:
挂猪头卖鼋首,哈哈

楼主:
是呀,转眼就过去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