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拼夕夕吕狸无刷电钻小拆

楼主(2024-09-29):
大概拆了下都是公模,波箱没拆都是那几个齿轮,单机40不到还是有性价比的,电机刮了是铜线的,10mm夹头整机大小和手感和12v机器差不多,同心度不太好退了换一个再看看

补充内容 (2024-10-2 17:47):
换货的一个同心度也差点意思比第一个好点,就凑合用不换了

楼主:
换了松下夹头同心度完美,但是夹头螺纹太短无法用螺丝固定除非切短主轴,一般上紧后还是能正常用的

网友:
直观感觉对得起这个价格,关键是无刷电机!

网友A:
这个价格是铝线电机吧

网友:
有个同款,比较重,  回头研究下怎么拆开

网友:
无刷锂电钻向买家开始一轮低价出售。

网友:
主打一个便宜

网友:
便宜还是无刷,还便宜

网友:
有刷卷不动了   开始卷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是铝线电机吧

少放一张,最后一张

网友:
马达短小精干有特色

网友:
这个价格也算不错了

楼主:
搞不懂零件这么多这么复杂的电钻才40,没技术含量的小鹰锯、风机和热熔枪凭什么都要贵几倍

网友:
性价比很卷。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B:
从最后一张看,总看是像铝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零件这么多这么复杂的电钻才40,没技术含量的小鹰锯、风机和热熔枪凭什么都要贵几倍 ...

不带电池的?

网友:
无刷,还是铜线,价格不错。

网友:
线圈是铜包铝的

网友:
刚查了一下,现在是53.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最后一张看,总看是像铝线。

都刮成这样的看着还像铝线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单机,他那电池也不行啊要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