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倍思车载充电器Baseus BS-C16C1-X

楼主(2024-09-29):
本来编辑的时候每张图片下面都有说明,图片是复制粘贴到编辑框的,编辑完成后文件太大,发表不了,现在都上传到图片上面。等我再研究一下怎么发贴,后面再改进。
倍思的做工还不错,盖子是超声波压紧的,缝隙很小,里面定位也很紧。
负极的弹片弹力也很强,不过跟电路板的负极没有焊接什么的,靠顶端那折弯接触USB的铁壳导电。
用的是IP6538方案,支持多种快充。
不过两个充电口都使用时,只输出5V。

网友A:
感觉没有多少元件呢

网友:
用料不错,一般用用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多少元件呢

车充有个好处,就是直接12V输入,后面有协议和DCDC就可以了~~,类似快充里面那个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充有个好处,就是直接12V输入,后面有协议和DCDC就可以了~~,类似快充里面那个小板 ...

可以接3串锂电池架,DIY快速充电宝,USB给3串锂电池平衡充不好弄,得配汽车启动充电宝一体板。

网友:
这是车用充电器!!!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2024-11-03):
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2024-12-05):
好像还不错,车上用不用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看着还不错,倍思的一些产品可以的,手头上有一个氮化镓充电器还有一个耳机电池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