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量产N38A碰到的问题 FAIL:通信异常

楼主(2024-09-29):
用YS9082HC_9.008_FW210415_release(All_1T-N38A)-100mhz 进行量产,能识别闪存,但是中途出现

状态:[5091] FAIL:通信异常

的错误,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
换开卡版本

网友:
我的根你一样的板子,目前能确定问题是一个IC虚焊活着损坏了。你可以排查下IC状态。量产软件就可以检查

网友:
这种后打标的自封片报废率蛮高。N38貌似比N18更脆弱。

网友(2024-11-11):
同样的问题,我的其中一个颗粒ID都不正确了,拆掉单独开好的,还是报坏块过多或是就是这个通信异常。感觉是颗粒不行了!

网友:
红色里面右键看一下是哪个FAil了。可以试一下开通道CH0CE1,能开就表示软件没问题。Failr的可能是芯片坏了,也可能是芯片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