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人参果,然后再做两种非常小的4054充电板,买个IC被骗了两回……

楼主(2024-09-29):
给设备的小电池充电的时候有时候不需要太大的电流,4054这种线性的充电小IC就足够用,而且充电电流也可以调节(一般是几十mA~500mA),好友@海上生明月丶 空闲的时候又给我画了一票4054专用小板,在此分享一下,能用上的同学们可以直接拿走(打文件在帖子末尾有下载链接),在此感谢好友@海上生明月丶 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

板子的正面,这次明月画的4054小板有两种,一种是带Type-C母座的,另一种是没有母座,直接焊线的版本,适应不同情况下的需求

背面有CC下拉电阻焊盘的小板是带C口母座的版本(支持PD充电头+CC线充电),直接焊线的版本没有下拉电阻(不支持PD充电头+CC线)

切纸刀开始咔嚓

我这版是个拼板,上面两个大的是数据线线阻测试用的,之前已经发过帖子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我之前发过的帖子就能看到。本帖后面提供的打板文件是两种4054的拼板,不包括线阻测试的板子。

为了尽量缩小体积方便充电板内置到设备里面,所以把板子尽量做得很小

C口母座用了6P的

先用热风枪把4054吹到板子上

然后把外围元件都焊好,再给C口母座焊盘涂点中温锡浆

然后把母座吹好就行了

背面的两颗5.1K CC下拉电阻也焊上

元件都标注在图里了,照抄即可,电流编程电阻用的是2K,对应输出500mA

如果希望更改充电电流大小,可以参考下面的表格更换编程电阻阻值。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厂家的4054,电流编程电阻的大小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需要查看一下厂家的规格书来确定。

4054的典型电路图

再焊一个不带C口母座的4054小板,板子上的元件与布局和前面的是一样的,就是没有C口母座和下拉电阻。
丝印in左边是输入负极,右边是输入正极;
丝印out左边是输出负极,右边是输出正极

带C口母座的小板开始给电池充电

AC线充电正常

CC线充电正常

不带C口母座的小板充电正常

充电电流最大500mA

我在淘宝上还看到一种号称支持800mA充电的4054,而且还有防电池反接的功能,于是就买了一些回来测试一下

焊好一个试试

充电正常

只是说好的800mA电流只有600mA,这回有点不对劲啊

然后说IC支持电池防反接,我就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池,反接到小板上,结果电流瞬间近似于短路状态,看着就大事不妙

再把小板插到充电头上,输出只有2.9V左右,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4.2V左右,然后红色LED指示灯也不亮了

然后不接电池,这个小板也有10mA左右的静态电流,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接近于0mA才对。结论就是这玩意根本不支持电池防反接,反接了就嘎了,这是被骗了第二回,这都啥破烂玩意儿啊

下面把做好的两种小板和常用的充电板做个比较,个头还是很小的,改造设备的时候如果内部空间狭小,用它就很合适了

--------------分割线--------------

前些日子买的两个人参果玩具,硅胶材质的,造型还像那么回事,悟空的主食,这个可以有

人参果是会发光的,上一段视频大家感受一下

人参果底部有二次注胶的地方

用刀片割开二次注胶的地方,就能把闪光的小球拿出来

小球发光的原理很简单,人参果受到震动之后,中间那个弹簧的头部会来回甩,如果碰到了下面的焊盘,LED就接通然后开始闪光

这个球很难无损拆开,硬来肯定就碎了。球的下半部分就是几颗纽扣电池供电,整个的造价成本很低,当然实际售卖的价格不便宜

下面看一段闪光球的视频,贼拉晃眼啊,哈哈

以后要多打妖怪多干活,多攒KPI,然后就能吃到更多的人参果了

4054充电板打板文件百度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pKtZAdidk8tYKOr1HmIUg?pwd=8139
提取码:8139

4054充电板打板文件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EOF

网友A:
好家伙,又一个打板的文件。
网上卖的充电芯片都没有南京拓微原厂正版的了

网友B:
体现互助精神。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又一个打板的文件。
网上卖的充电芯片都没有南京拓微原厂正版的了 ...

要感谢明月帮忙画板,哈哈

淘宝买IC的卖家,很少能有提供正确规格书的,都是稀里糊涂的卖,立创那边倒是比较靠谱,但价格实在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现互助精神。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互帮互助,一起进步,哈哈

网友C:
楼主拼版可以啊

嘉立创要把你咔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拼版可以啊

嘉立创要把你咔嚓了

不开槽不V割,嘉立创那边就当是一个板,能奈我何?

网友D:
我以为是真的人参果。。。

网友E:
嘉立创要疯了哈哈哈

网友:
爽啊,又可以去折腾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是真的人参果。。。

真的人参果需要金击子,这个很难搞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要疯了哈哈哈

这种板不能打沉金的,焊盘面积超了,哈哈

网友F:
人参果有点儿吊,牛b带闪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要疯了哈哈哈

现在挺同情嘉立创的

网友G:
充电板比一元硬币还小,太迷你了。

网友H:
牛啊大佬,手艺精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参果有点儿吊,牛b带闪电啊

那两个闪光球让我都挖出来了,就算在人参果里面也太晃眼了,回头看看能不能给改到滑板车上,晚上出门一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板比一元硬币还小,太迷你了。

就是想做得越小越好,要不是考虑焊接容易一点用了0603,贴片如果用0402的话板子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啊大佬,手艺精悍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
竟然还用了风枪...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