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红米手机内存能不能扩容啊?比如32G扩到256G。芯片成本不小吧?

楼主(2024-09-29):
手机一般运存都够,比如4G,6G。

但是内存就容易越来越少。

比如32G扩到256G。芯片成本不小吧?

网友:
小米手机32G的都带TF扩充插槽的,放个高速TF卡就行

网友:
颗粒不值钱,但手工费比买新手机贵

网友:
可以用TF卡扩容,但不能安装APP,只是存储文件。

网友A:
看你红米几代了,太老的不值得。我的米10买的128的,后面内存确实不够用,寄去给人家换成512的了,当时花了420块

网友:
闪存芯片成本不大,但是人工,维修费高。

楼主:
但是人工,维修费高。,,是啊,不挣120,都没有人干。

网友:
自已换,不过搞一套工具也要不少钱。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以前的可以,现在的不太行,刷机是个大难题。要先解BL。还有大部分都是 UF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红米几代了,太老的不值得。我的米10买的128的,后面内存确实不够用,寄去给人家换成512的了,当时花了 ...

因为吹运存,CPU可能也要搞下来,万一虚焊又是翻修。所以一般按CPU虚焊操作,全吹下来重新植球重新焊。

安卓无论机芯操作是差不多的。

内存,好像是因为加密的关系,要底层搬数据,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吹运存,CPU可能也要搞下来,万一虚焊又是翻修。所以一般按CPU虚焊操作,全吹下来重新植球重新焊。

...

我说的内存指的是存储,用词不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