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大功率电动车铅酸充电器72V 10A,铝合金壳子。

楼主(2024-09-29):
收了一个铝合金壳子的大功率电动车充电器,到手就拆解给大家看看做工用料,72V铅酸电池充电器。输出84V左右,10A电流。850W的功率。

1、正面图

背面

2、拆开后完整电路板,电路结构应该是:主动PFC + 半桥LLC谐振 + 肖特基整流。

标注补充

3、整流桥

4、大电容滤波,两个并联300uf

5、谐振电容

6、待机电路

7、主变压器

8、大功率Mos管,两个

9、整流双向二极管

10、输出部分,有继电器,需要接电池才可以通电。

11、电源的主控小板芯片。

网友:
看着不便宜

网友:
看着用料还是比较到位的

网友:
价格应该很贵吧

网友:
大功率的比较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A:
做工不错,小心电池充鼓!!!

网友:
MOS管的不够数?

网友:
功率不小,没有emi干扰会挺大吧

网友:
做工和用料扎实

楼主:
二手价120,新的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小心电池充鼓!!!

这个不是用在普通电动车上的,是那种送货的大三轮车用的,人家电池都是45AH以上的。

网友:
还是单片机控制的  比较高级了

网友:
好不错   做工相当好

网友:
原件排列整齐,是一支能战斗的部队

网友B:
输入没有pfc,ntc能并一个继电器就更好了。

网友:
用料很足 看着不错

网友:
虚标不,我买的电流打7折

网友:
这个主打电流大

网友:
与众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没有pfc,ntc能并一个继电器就更好了。

PFC芯片在那个小板上,10A的电流如果没有PFC是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