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屏坏的TCL46寸老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4-09-29):
        这台电视机是上个月底,一位用户慕名而来找我维修,听说是在某音上搜到我的,并驱车几十公里来找我维修的。电视机是一台用了大约十四年的TCL LCD液晶电视机,故障为刚开机画面正常,大约两分钟机器黑屏。通电试机发现,和用户所述一样,但是同时发现电视机屏幕有三个黑圆圈,用户说是他孙子用遥控器砸的。我当时以为开机两分钟然后黑屏,通过当时的观察发现,开机正常显示的时候,发现本该白色的字显示白中有些红,于是就错误的判断以为是灯管问题,加之屏幕有破损,如果拆屏会有可能造成那三个圆圈扩大导致无法观看。然后建议用户在我这儿置换一台电视机算了。当时我手上只剩一台42的海信电视机了。用户初步意向觉得有些小,但是一想平时也不怎么看,主要就是哄娃看电视。所以后来同意置换,并补了差价后,这个电视机就放我这儿了。期间我还在网上查找改机的灯管,因为该机是三星屏组件,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基本上都是让用灯条改装的。于是就此作罢。此机在我这儿就一直放着。

        由于把正常的电视机给用户置换了,我自己就没有电视机了。其实我平时也很少看电视,偶尔有什么新电影,就用电脑下载下来然后存优盘在天猫播放器上在液晶电视机上观看。由于年近五十还是单身,每周都要用电视机看看国内国外的小姐姐解解闷。由于没有电视机看,加之最近也没有收到合适的二手电视机。那就把那台闲置的TCL电视机打开再看看,万一真的是灯管坏了,需要改的话,咱就改吧,毕竟上一次改灯管为灯条还是5、6年前改装夏普20寸液晶电视机的时候。于是就把电视机再次搬出来,当年的电视机虽然贵,但是质量特别好,整机也舍得用料。46寸的机子整机比较重。打开机子,准备拆屏,要拆屏就要先拆高压板,这款三星屏的高压板和后期的不一样,是分立件。那就先拆高压板,拆下高压板,无意中想到先检查一下高压板,然后再拆屏。经过检查,高压板第一组高压变压器有一组线圈不通,测量其他同型号变压器确认该变压器损坏。拆下来发现高压部分有线断路,但是线太细,加之那个线圈骨架不好焊接线。网上买不到同款变压器,那就买整版吧,还好有一家东北朋友在卖。连邮费总共二十多块。几天后收到板子后,通电试机,成功修复。

就是在这个机子,看看小朋友砸的三个不同的小圆圈

电视机型号

典型的当年的液晶电视接口

很多用户都不喜欢这种厚一点的液晶电视机,偏偏相反,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电视机,虽然有些耗电,但是最起码质量好。

拆开的样子,整体布局。我发现当年我们国家的液晶屏基本上都是韩国的三星或者LG的屏比较多一点。说实在的,那个年代的液晶屏估计代换性都比较强

那个高频头就是当年所有电视机的标配,好怀念那个时代,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当年数字电视机没有普及的时候,我店里的遥控器生意比较好

板子下面就是三星的logo和屏的型号

主板全貌

看看电源板多舍得用料,看看那些散热器就知道当年厂家有多舍得用料。当时打开的时候,以为开机两分钟黑屏是电源板上的几个电容鼓包引起的,谁知道更换后故障依旧

电源板和我手比较

鼓包电容近景

更换好后的电源板

看看底座和支撑杆多舍得用料,哪像现在55寸60寸的电视机底座竟然用了两个丫形底座

电源板背面

这是改机的高压板

高压板与屏的连接方式

高压板全貌

装好高压板的样子,改机高压板还有屏蔽罩

原机高压板故障就是左边那个变压器坏了。

这是买回来的新高压板

修好的样子
人常说木匠住的柯叉房,泥水匠住的草房房,你看修电器的看的是烂烂屏的电视机。
哈哈哈,博诸君一笑尔。

网友:
灯管的电视颜色比LED的电视看得舒服多了,我前几年花60块钱走废品店买的一台长虹46寸的(屏参不对,花屏),配个遥控器摆家里到现在还一直用着

网友:
老话说的好织席的睡土炕

网友A:
为什么屏被砸了之后坏的地方能那么圆?

网友:
看小姐姐时候,关键位置在黑圈那里也是挺好的

网友B:
屏都坏了,没有维修的价值,更不要说还要花钱买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屏被砸了之后坏的地方能那么圆?

那不是砸坏的,这种黑圆圈,有人说是进水,有人说是漏液

网友:
还是换板省心

网友:
那时候的电视多贵啊!!后来普及,降价降本是基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砸坏的,这种黑圆圈,有人说是进水,有人说是漏液

应该是砸坏的,屏幕底部还有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都坏了,没有维修的价值,更不要说还要花钱买板

主要是没有电视看,买新电视机不划算。再说了咱花了20元修好

网友:
求老师指导,家里海尔32寸液晶有横线和跳屏如何修

网友:
虽然有几个圆斑,但是对收看的影响不大。

网友:
那个年代的液晶电视基本上算组装

网友:
这么好的手艺,应该收个女弟子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有电视看,买新电视机不划算。再说了咱花了20元修好

买个 二手的老机也不贵呀,最多300

网友:
整个二手正牌投影,估计300能买到不错的,让100寸的小姐姐安慰下你受伤的钱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屏被砸了之后坏的地方能那么圆?

液晶漏液了

网友:
这么老了,液晶老化怎么样?

网友:
现在的电视机就是整个有就行了,难得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