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乐M6S(青花瓷版)看不了电视了

楼主(2024-09-29):
家里的机顶盒是迈乐M6S青花瓷版,约莫着是14年前后买的,以前一直用的电视家这个软件看电视,后来升级后这个软件就用不了了,坛子了下的软件总是提示解析错误,老爹就像看个中央新闻啥的,特来求助

网友:
你下的都是,俺捉6点零以上才能用的,你得下低版本的,才能用

网友:
电视大师  看看  飞沙  电视家升级版都可以用

网友:
小薇直播也可以用,就是有广告台

网友:
用lpv6电视好用无广告

网友A:
难不成是安卓4.04,那就真废了。若是安卓4.4,能用的app还是不少的

网友:
盒子的安卓版本低,电视家升级版 是装不上的。-好多1G+4G的盒子都是如此。事实上,1G+4G 配置是够的,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安卓版本可以更新,软件就装不上。......坛子了下的软件总是提示解析错误-实际上就是盒子 安卓版本低,现在好多直播软件挑安卓系统的,飞沙-低版本的盒子 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是安卓4.04,那就真废了。若是安卓4.4,能用的app还是不少的

是4.2.2的,有合适的固件吗

网友B:
星火海外版可以用,就是得用老版本的,别升级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火海外版可以用,就是得用老版本的,别升级才行呢

有链接吗?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riMIplCYQYLXuTF7XuDZQ 提取码:rez4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你能说凑合能用,别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riMIplCYQYLXuTF7XuDZQ 提取码:rez4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 ...

谢谢师傅

网友C:
好老的盒子了,不过看看直播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老的盒子了,不过看看直播还是可以的

直播软件好多都不能用了,求推荐

网友D:
家里老人用的小微直播,有广告台,对付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老人用的小微直播,有广告台,对付用吧。

现在小薇直播除了广告台CCTV一换台就退出了

网友:
一般来说老设备不要随便升级
一升级就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播软件好多都不能用了,求推荐

小微直播可以,装个应用市场就可以呀,空了我帮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