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吊扇灯的led灯怎么测试?

楼主(2024-09-29):
原来的有两种颜色,冷光和暖光,现在只剩暖光,拆开之后发现所有led灯珠无法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点亮,家里其他led灯的灯珠可以点亮,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个LED灯珠好像被击穿了

网友:
可能是6V或者9V及以上的灯珠。

网友:
之前固纬台表能点亮这类集成LED,个人认为这是几个LED串联集成在一起.

网友:
高压灯珠,用12V电源串1k电阻测试。

楼主:
今天晚上用6v以上的电压试试看

网友:
那个C有黑点,肯定是坏了,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好的会微亮。

楼主:
自制了一个用两节18650电池的电笔,测下来的确就是那个有黑点的不会亮,其他都亮

网友A:
有黑点的肯定烧了。如果恒流输出的话可以直接短接。也可以换一个0.5w的LED

网友B:
楼主测完了准备换灯珠修吗

网友C:
我在拼夕夕上买了一个三色的风扇灯,一段时间白色坏了

网友:
这种最好整个灯板换掉

网友:
家里的吊扇灯也烧坏了LED灯珠,但不知灯罩是怎么设计的,找不到办法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拼夕夕上买了一个三色的风扇灯,一段时间白色坏了

我这个就是白色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完了准备换灯珠修吗

打算先去b站学习一下换灯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黑点的肯定烧了。如果恒流输出的话可以直接短接。也可以换一个0.5w的LED

怎么看是否恒流,我是打算短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是否恒流,我是打算短接的

恒流的好像是有变压器线圈什么的,阻容式的只有电阻电容等等原件。
我买的三色风扇灯太便宜了,只花10多元,应该不是恒流的,还没有空拆开来看。
先收藏本帖备用等待楼主维修结果,我偷懒就依葫芦画瓢。

网友:
找把镊子,把认为损坏的LED的两脚短接一下,其它的都恢复亮了,那就是这个灯珠坏了。LED通常没有高电压的。所以两脚电压是安全的。至于换灯珠的方法有很多。常用的是热风枪从PCB后面吹板子,板子热到化锡时就可以用镊子换了。要是经常换,可以考虑搞一个小加热台,或在TB上买个220V的加热模块,能热到270度。把PCB扔上去,过一会就能用镊子拆换。

网友:
一般都是恒流供电,一个坏了端接是可行的。

网友:
坏了一颗,可把灯珠二端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有靠谱的吊扇灯推荐一下吗?可以稍微贵点,五百以内吧